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20) 雕刻机的部件功能说明

楼主(2010-10-26):
雕刻机主机(机械部分)

01:工作台面

    由整张铝合金用加工中心铣削而成。这个部件的重量是4KG,在生产时我们的加工中心能将表面平整度加工至0.01mm。
    相关的技术资料: 我们的0.01mm平整度(刚加工好)的工作平台,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装配好后台面部件的平整部是0.05mm)
                     公布录像,证明我们装配中的雕刻机的工作台面整体误差可以做到0.05mm以内
                     机器精度数据公布(一):X,Y与工作台面的累计误差出厂精度为0.1mm
                     资料:我们的雕刻机为何使用固定工作台面移动龙门架,而不是使用类似CNC-DIY馆的移动工作台面固定龙门架方案?
                     我们的工作台面垫层的构思图,与网友0755的建议图,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雕刻机批量生产的小花絮:仅为解决工作台面的小细节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02:手轮
      X,Y,Z 轴均带手轮,应用于清理机器、维修、高手级的“非常规”使用、及机器的精度测试中。
      相关的技术资料:投票一下: 手轮使用原刻度,或是使由我们自行加工刻度?(结论:就用原厂的)
                      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13): 精度测试

03:步进电机
     X,Y,Z 轴共使用三只同样参数的步进电机,其中Y,Z是双出轴步进电机(一边10mm接联轴器,另一边15mm接手轮,直径5mm),X轴是单出轴(10mm接联轴器,直径5mm)。两相四线。
     42步进电机,电流1.3A, 1.8度,
     使用A3977驱动,A3977驱动板上的参考电压是2.24V(对应于1.3A的电流)
     相关的技术资料: 步进驱动板A3977线路图.pdf(文件大小:70K)
                      我们的雕刻机A3977步进驱动器发布正式版发布 带原理图
                      我们的A3977驱动器波形图与温升数据 1of3 (使用 Mach2 软件驱动)
                      实测与讨论一下 A3977 驱动器的最小脉宽
                      Show一下我们正在测试的JJ接口板与3977驱动板 (图)
                      我们的A3977+Agilent 33220A 波表测试图 (方波输入) 目前结论:我们的A3977已经较有实用价值

时间关系,我先将下面的名称标示出来,详细的资料迟些再补充。

04:Y-限位开关。 (另一头还有Y+限位开关)。 本机XYZ三轴共有6个限位开关。
05:Y轴拖链。使用15X10尺寸的拖链。内装有各款功能的电线。
06:X轴步进电机
07:联轴器。是我们自生生产的不锈钢联轴器。超过市场上250元一只的质量水平。
08:X-限位开关。(另一头还有X+限位开关)。 本机XYZ三轴共有6个限位开关。
09:X轴防尘挡板
10:Z轴手轮
11:Z轴步进电机
12:主轴电机,调整范围2500-10000转。额定功能电压24V。此主轴马达我们自行进行精密加工处理,超静音、低抖动、高精度。
13:X轴手轮
14:两只激光管
15:LED照明灯盘
16:ER11螺母与夹头
17:刀具
18:Z轴防尘卷帘

19:步进马达电线,4条,24号线
20:主电线组
21:Y+限位开关
22:接地线
23:铭牌
24:50pin连接接口
25:走线扣
26:X轴拖链
27:Z轴T型丝杠
28:Z轴光轴
29:盘起含油同套
30:X光轴

31:Y轴拖链支承板
32:橡胶垫脚,共4个
33:Y轴丝杠
34:Y轴滑块
35:接口线路板

控制箱的部件功能说明

01:急停开关
02:激光管开关
03:主轴PWM自动控制 / 手工速度控制 开关
04:手工控制速度旋钮
05:主轴马达开关
06:LED灯盘照明开关
07:Z-按钮
08:Y-按钮
09:X-按钮

10:步进状态指示灯
        第1位:步进电机使能
        第2位:备用
        第3位:X轴L(X轴左边)方向运动
        第4位:X轴R(X轴右边)方向运动
        第5位:Y轴B(Y轴后边)方向运动
        第6位:Y轴F(Y轴前边)方向运动
        第7位:Z轴U(Z轴上边)方向运动
        第8位:Z轴D(Z轴下边)方向运动

11:前面板固定螺丝
12:手动步进最高速度限制旋钮(需要使用小号一字螺丝刀插进去调整)
13:手动步进速度设置电位器

14:限位开关状态显示
        第1位:VCC
        第2位:急停
        第3位:X L(X轴左边)限位开关
        第4位:X R(X轴右边)限位开关
        第5位:Y B(Y轴后边)限位开关
        第6位:Y F(Y轴前边)限位开关
        第7位:Z U(Z轴上边)限位开关
        第8位:Z D(Z轴下边)限位开关

15:控制箱手工/电脑连接指示。红灯亮时表示手工控制,不亮表示已经电脑连接。
16:Y+按钮
17:X+按钮
18:Z+按钮

19:后背散热孔
20:控制箱铭牌
21:50pin雕刻机接口
22:电脑并口接口
23:接地线
24: 控制箱电源开关
25: 220V交流输入,内含2条保险丝(3A,一条使用,一条备用)

网友:
起床就坐沙发!

网友:
终于抢到一个前3了 哈哈

网友:
看阿莫的贴真的很舒服,这照片照得。。。。

楼主:
刚才有两位新同事上班,我接待了一下。回来继续。。。。

楼主:
更新了一张底部图。 底部图之前从来没有发布过的。

网友:
这个要顶..

我个人还是比较中意把X- Y-方向设于右上角. 从开机使用与停机归位的位置来说.
因为习惯原点设定都是靠近X- Y-的. 也减少空跑原点电机\丝杆的磨损吧..

但不足之处工件就得倒立方向放置了

网友:
不错。我也来站位

网友:
支持哈   希望尽快审核通过。。。。郁闷。。

网友:
很好!很精美!

楼主:
这个帖子将打造成超级无敌技术资料大集合。 我会将每一个部件以前涉及的技术资料尽量找出来。

网友:
占了位再说,全_裸_写_真!

网友:
看来之后就可出书了,应该会很多人买的.

可另增加一些收入与知名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帖子将打造成超级无敌技术资料大集合。 我会将每一个部件以前涉及的技术资料尽量找出来。

更像一个历史回顾贴

网友:
占位欣赏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真的可以考虑出本书来讲解,值得收藏

楼主:
时间关系,我先将下面的名称标示出来,详细的资料迟些再补充。

网友:
进来顶一下

网友:
一如既往的支持,后期完善了最好编辑成pdf可以下载收藏

楼主(2011-01-25):
补充加入控制箱面板上的LED灯条的功能说明:

10:步进状态指示灯
        第1位:步进电机使能
        第2位:备用
        第3位:X轴L(X轴左边)方向运动
        第4位:X轴R(X轴右边)方向运动
        第5位:Y轴B(Y轴后边)方向运动
        第6位:Y轴F(Y轴前边)方向运动
        第7位:Z轴U(Z轴上边)方向运动
        第8位:Z轴D(Z轴下边)方向运动

14:限位开关状态显示
        第1位:VCC
        第2位:急停
        第3位:X L(X轴左边)限位开关
        第4位:X R(X轴右边)限位开关
        第5位:Y B(Y轴后边)限位开关
        第6位:Y F(Y轴前边)限位开关
        第7位:Z U(Z轴上边)限位开关
        第8位:Z D(Z轴下边)限位开关

网友(2011-09-18):
做工很好

网友:
学习,刚刚接触,认真学习

网友(2011-12-30):
这里的资源好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