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直流电流与电压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楼主(2010-10-26):
做一款设备需要采直流电流10A左右,直流电压100V。以前做过交流的,直流的不知怎样下手了,请教高人,直流采样都有那些方法啊

网友:
我之前用分压的方法采集过 不过在精度上可能保证不了 电流可以用采集电压的方式来吧加一个电阻来测电压

网友:
to  sstarren 轶枫 ,楼主,能说下你的联系方式吗?有几个430跟SIM300模块的问题向你请教,我的QQ是282574314,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你好友了,我的QQ是 2 6 9 9 9 1 8 9。

网友(2011-04-22):
互感器行不?线圈式,霍尔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