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单片机PWM调速,输入~300V,调速后可以直接用到90V的直流电机上嘛?

楼主(2010-10-26):
我输入220V,整流后,单片机控制场效应管,来快速开关PWM调速,之后控制90V的电机,
我知道,占控比达到100%肯定烧机,如果在20%C以下甚至更低时,它的有效电压是不是也低,是不是不会烧坏90V电机?
可用否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给我提供一下?

或者怎么降压后再PWM给90V电机用?变压器肯定不适合了,太大了,麻烦,阻容降压?大家给指点一二,电机90V 140W

网友:
用可控硅

楼主:
楼上的,可控硅开关嘛?那电压呢?90V的直流电机啊?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
可以接啊,占空比最大50%

楼主:
非常谢谢楼上的,不过还是不太敢试呢~ 我怕烧了

网友:
加电感和二极管做成DCDC

网友:
可用可控硅整流滤波供电.
想高可靠性还是变压器.

网友:
很久前做过直流电机调速,可控硅控制导通角,整流后给电机(200V),有2个缺点,就是低端只能做到DC30V,再低了电机不转;另外是分段调速,线性调速基本不可能做到。
另一个电动三轮车控制器是直流PWM调速,效果较好。
加上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LZ的方法只管放心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试了~ 呵~ 谢谢大家,又学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