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5t144c8样板调试中的问题 所有io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0-10-26):
最近做了一块ep2c5t144c8样板,调试中的出现的问题很让人费解, 所有io输出高电平,Quattus软件显示JTAG和AS下载成功,但是片子没有反应,简单的led灯控制,我测试了io口电平,发现都是高电平,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找了好几天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虚焊。用烙铁点点试试。

楼主:
您是说电源,地虚焊?检查了没什么事啊,我用探针一个一个量的,拿着针接到万用表上测得

网友:
明显是FPGA芯片出问题了

楼主:
3楼是说,片子烧了?或者本来就是坏的?如果是烧了是部分坏吗?下载部分没问题

楼主:
采用JTAG下载,CONNF_DONE脚应该上拉,我上拉一个10K电阻,但是上电测量这个脚还是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说电源,地虚焊?检查了没什么事啊,我用探针一个一个量的,拿着针接到万用表上测得

楼主:
回复 网友B:

3楼是说,片子烧了?或者本来就是坏的?如果是烧了是部分坏吗?下载部分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有部分IO拉高,实在无语,用放大镜也看不出来是否虚焊,我就用烙铁点一点,就好了。这样的方法我已经拯救了好几块瑕疵板了。

网友:
我这有几块 用AS方式下去程序 FPGA也是没反应的 估计坏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2013-07-09):
请问楼主找到问题没有,我刚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分享下经验不。我现在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