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一款无霍尔无刷电机驱动器的芯片解决方案

楼主(2010-10-26):
现在公司开发驱动器,客户要求用于24V300W的无感无刷电机,卷闸门上用的,要求有正反转,刹车,和过流保护等功能。
我觉得用控制核心的成本太高,太复杂了,没有必要,所以想找一款单芯片的硬件解决方案配合一些外围电路,就可以了。
请大家推荐几款合适的解决方案芯片,类似于TB6575FNG,L8800等之类的,这块我也没接触过,不晓得用起来效果如何。
如果有使用经验的,希望能够分享一下,多谢。

网友:
查看 4轴机电调模块

要不问问哪个作电机驱动IC 的代理有没

网友:
向你推荐德国TRINAMIC公司的TMC603可以实现无霍尔控制,您可以看下详细的资料

网友:
哈哈 。如果需要相关的解决方案或者专用IC ,可以联系我  lixin@gameware.com.cn

网友:
目前电动车方案中的无霍尔也可以应用在你说的电机中。已经做的很稳定。我知道个是用NEC  单片机做的方案。

网友:
很多mcu都可以,就是要花费点时间做算法。可以看看网上的资料,特别是这个网站的。我现在也做无传感,低压的做的还好点,高压相对问题更多一些,欢迎交流。

网友:
您可以看看TB6588FG,应该可以满足。我们目前在做东芝电机驱动这块的方案,有兴趣可以加我QQ:512546235

网友:
6588也行?才1.5A  6587是外置MOS管的,不过好像没有控制方向的。6571倒是不错,正弦。不过比较复杂。
可以考虑三洋的LV8105、LV8130

网友:
没看清楚,原来是要无感的。 ML4428 这个出来的时间比较长了

网友:
可以到 英飞凌 网站看看
Infineon

不过有点贵

网友(2010-11-25):
TB6575加些外围的驱动(IPD功率模块)应该是个好办法,一款单芯片能做到300W估计很难。

网友:
都站着说话不腰疼。
要考虑成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