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三相spwm的调制波生成(sin生成)proteus模拟讨论

楼主(2010-10-26):
1、原理功能说明:
用4040对脉冲计数产生eprom的地址,从eprom取出波形数据送DAC0832进行DA转化,输出正弦波,调理后作为标准3相正弦信号。此信号的幅度需要受输出电压控制--》改变spwm--》调整输出电压。
2、文件说明:
3sin.dsn 是 proteus的仿真文件
a.bin    是A相rom的数据文件(存放一个正弦周期,1024点,起始相位0度)
b.bin    是B相rom的数据文件(存放一个正弦周期,1024点,起始相位-120度)
c.bin    是C相rom的数据文件(存放一个正弦周期,1024点,起始相位120度)
波形数据生成.exe  运行后在C盘根目录下生成a.bin,b.bin,c.bin。
波形数据生成.c    生成工具的源文件。
3、问题:

现在仿真3相sin的波形干扰。用什么滤波器去除?模电基础太差。

楼主:
没人讨论啊

网友:
还没接触这方面,先帮你顶起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人讨论啊

为什么楼主不能主动上图,把问题指明?
你是2007年的老网友啦,我远不及你的资格老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原理功能说明:
用4040对脉冲计数产生eprom的地址,从eprom取出波形数据送dac0832进行da转化,输出正弦波,调理后作为标准3相正弦信号。此信号的幅度需要受输出电压控制--》改变spwm--》调整输出电压。
2、文件说明:
3sin.dsn 是 proteus的仿真文件
a.bin    是a相rom的数据文件(存放一个正弦周期,1024点,起始相位0度)
b.bin    是b相rom的数据文件(存放一个正弦周期,1024点,起始相位-120度)
c.bin    是c相rom的数据文件(存放一个正弦周期,1024点,起始相位120度)
波形数据生成.exe  运行后在c盘根目录下生成a.bin,b.bin,c.bin。
波形数据生成.c    生成工具的源文件。
3、问题:
现在仿真3相sin的波形干扰。用什么滤波器去除?模电基础太差。

楼主的三相正弦波上的跳变尖峰: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图所示的,那不是什么干扰,而是数字跳变在正弦波输出上必然形成的尖峰。
帮你解决一下,消除正弦波上的跳变尖峰。上图。

网友:
DAC0832的接法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 告知怎么去掉的吗?准备搭硬件电路。在proteus上给修改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dac0832的接法有问题。

可以告诉我正确的 接法吗?谢谢。

网友:
数字电路不及格。ILE/CS/WR1/WR2/XFER这5个脚被你完全无视了……
点到这里为止,自己看datasheet的时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字电路不及格。ile/cs/wr1/wr2/xfer这5个脚被你完全无视了……
点到这里为止,自己看datasheet的时序图。

点击图片,能看大图。

dac0832有3中工作方式,这里 用的 是 直通方式。

在dac0832功能框图上看到
if( (CS==0&&WR1==0&&ILE==1)&&(XFER==0&&WR2==0) )
        DI0---DI7的数据直接送8为DA转换单元进行转换;

我在电路上 接的 应该正确。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93069Y76E4J.JPG(文件大小:1.4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3sin.JPG)

网友:
好了,只要把时钟接到ILE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也就是 dac0832的速度不够,产生的 毛刺?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就是 dac0832的速度不够,产生的 毛刺?

速度再高,也会有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也就是 dac0832的速度不够,产生的 毛刺?
速度再高,也会有毛刺!

能 告诉我 怎么去掉 毛刺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能 告诉我 怎么去掉 毛刺吗?

jackielau九天姑娘对楼主钟情有意,违背gzhuli咕唧霖在【10楼】“点到这里为止,自己看datasheet的时序图”的约定,在【13楼】悄悄地向楼主泄漏了全部秘密。难道楼主没有觉察到?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