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dc-ac,spwm的控制芯片有哪些?要求载波频率达500kHz。

楼主(2010-10-26):
需要用spwm的方法产生一个单相的30W,30khz的正弦波电源。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没找到合适的pwm控制芯片,请高人指点。或者启发一下。

网友A(2012-01-31):
回复 楼主:

这样高的载波频率,是没有现成的芯片。一般只能通过DSP芯片编程实现。网上有最高输出400HZ SPWM的驱动芯片。

网友B(2014-07-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同问,”30khz的正弦波电源“用DSP可以做SPWM吗,失真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30khz的正弦波电源“用DSP可以做SPWM吗,失真如何?

可以用最廉价的cpld 处理失真可以低于1%,价格约 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