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农村上网解决办法。

楼主(2010-10-26):
我家离乡镇视距10公里,中间山多,通过无线路由高速上网的可能性大不?如果不行,还有其他方法吗?
村里没有任何有线通信网络
附近有2个基站,一个是联通,一个是移动,但是GPRS上网速度慢,消费高
农村应该还没有实现3G吧

网友:
无线上网,CDMA。。电信,移动,联通

网友:
楼主在哪里啊,没有有线电话?

网友:
“没有电信的有线电话”有联通也可以啊?
如果15公里可以直视比较方便,如果中间有山阻挡,就麻烦了

楼主:
没有3G,农村也不至于这么先进。
GPRS上网慢,贵。
当地没有任何有线通信网络(垃圾的村干部不知道怎么搞的,邻村的都有电信电话了)

网友:
CDMA电话呢

网友:
自己山顶建WLAN中继。。

网友:
要不要买个充气气球 搞搞的挂在山顶 做中继

网友:
难度是世外桃源?这年代,连有线电话都没的地方,很难想象怎么跟外界联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某些原因,电话线没拉到本村,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手机到是很多,基本每家每户都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某些原因,电话线没拉到本村,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手机到是很多,基本每家每户都有

只能CDMA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家离乡镇视距10公里,中间山多,通过无线路由高速上网的可能性大不?如果不行,还有其他方法吗?
村里没有任何有线通信网络
附近有2个基站,一个是联通,一个是移动,但是gprs上网速度慢,消费高
农村应该还没有实现3g吧

你家太酷了!搞大功率 WIFI 吧, 3G可能没基站,可能试试联通的WCDMA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家离乡镇视距10公里,中间山多,通过无线路由高速上网的可能性大不?如果不行,还有其他方法吗?
村里没有任何有线通信网络
附近有2个基站,一个是联通,一个是移动,但是gprs上网速度慢,消费高
农村应该还没有实现3g吧
你家太酷了!搞大功率 wifi 吧, 3g可能没基站,可能试试联通的wcdma呢?

上网资费一般是多少?

网友:
wcdma也不贵,而且可达到3Mbit,有包月的吧,100多点.

网友:
先把电话架起来再说吧

网友:
wcdma不就是3G吗...

网友:
楼主到别处去吧那破地方连电话都没有没记错我们十年前就有了

网友:
有电话也没用,adsl离局端远了会很慢甚至连不上。

网友:
山顶上架一个WiFi的Repeater是最便宜的解决方法

网友:
邻村的都有电信电话了

哪就在邻村 架上无线(2.4G wifi)

可以直视比较方便 这个才是重点

哪个地方能上网的~~~能看到 你们村的就行了  公里不是问题

网友:
拉灯跑这里,可以藏一阵:)

网友:
cdma 1X 无线网卡,USb接口的,大概100元。SIM卡一张,有50的100的。
优点:能打手机的地方就能上网。
缺点:速度较慢,也就能看看网页。资费,大概2元/小时。

网友:
无线网桥在三公里连网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641/37/90/2_1.html

网友:
那你就弄个大功率wifi有偿提供宽带,呵呵!

网友:
~直接上光纤!电信局直达你寸,每人凑点钱~

网友:
定向 天线搞定。功率不用很大,主要是方向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不要买个充气气球 搞搞的挂在山顶 做中继

我以为说搞个充气娃娃呢

网友:
在矿坛看到这个东西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146461&page=1#pid1913603
不过只有5.5公里,远远不够
lz铺根光纤吧

网友:
使用无线mesh来布网应该是最低成本的。
1/每个mesh 节点既可以做为终端来下行数据,也可以做为中继来中转。
2/找一个视野好的山顶,放一个mesh 节点,再买一个大功率天线。
3/在你家里面再装一个mesh 终端就好了。就能上网了。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村里面谁要上网,只需要在家里面装一个mesh 设备就好了。mesh 网络特点是节点越密,网络的总体性能越好(节点多,所以路由的选择多)。

现在一个mesh 网络的节点几百块。这个是最便宜,快速的给村里面布网的方案了。 我刚刚从南非那边回来,有一个工程师在那边山区用mesh布了200个节点。效果很好。

顺便打个广告 ,我们公司就是生产这个mesh设备的,而且上面还带电话口,在解决网络的问题的同时也可以解决电话的通信问题。

edwin (edwin(at)atcomemail.com)

网友:
楼主家那个地方 和我家那个地方好像呀  我家那个地方也是 离乡5KM  离镇里7km 隔壁村有电信电话  我们村没有  有联通 移动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个方案成本大概多少 性能如何 如果能解决农村偏远地区上网问题 那可真是造福人民了

网友:
看来我是很幸运的,在农村,但有ADSL,速度还不错,就是经常有人偷电缆搞得老断线不爽。
电信也真是的,换光纤不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方案的成本是

1/ 每家需要一个支持mesh的路由。大概几百块一个
2/ 需要一个mesh+比较好的天线中继到你的internet 接入点。这边的硬件设备大概也是几百块

由于mesh网络支持Ad-hoc,每个家庭里面的mesh可以作为其他人上网的中继。于一般的家里面的wifi比,节省了很多AP,而且整个网络简单了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来我是很幸运的,在农村,但有adsl,速度还不错,就是经常有人偷电缆搞得老断线不爽。
电信也真是的,换光纤不就好了。

不懂的割了光纤电信损失更大。
换铝线,没有人偷。

网友:
铝也值钱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您几个问题
1 这个方案需要一个能上网机器 然后用mesh+天线发射出去(相当于路由器) 其它mesh接收点都同过这个路由来上网 共享带宽是吧
2 不知道电信允不允许这么干 要是架好天线给没收了就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1 是共享带宽上网,上行的接入端可以是上网机器,路由等等,都ok。
2 电信可能不会允许吧,不过现在很多人都是自己用电信的线路来架小区共享局域网了。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扩大版的局域网共享上网了。毕竟可以造福偏远地方。我有听说过zf有给电信下指标去给偏远山区布网的。如果有zf和电信在这方面的支持那就好了。

网友:
猜想 : 如果没有山阻挡,可以两束激光来通信,缺点就是雨雾会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同意22楼 ddwrt 弄个点对点

网友:
如果家里能通联通的或电信的电话,申请开通ADSL是比较好的办法,缺点是速度有点慢。

网友:
接部有线电话就行了~

网友:
如果不能直视的话,有条件在中间位置放置中继路由,也不用大功率,五十毫瓦的就可以用的。不过要好点的天线,最好是KU卫星锅,有网友说可以收三十公里的。我们山区有邮政放置山顶的两面鼓一样的设备,朝向不同方向,可以改变信号的传输方向。不知具体是什么设置。
另外,不上网也好。自己多搞几个锅收卫星吧。卫星的内容比网络还要快而丰富。使用GPRS可以做共享信号,也是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如果不能直视的话,有条件在中间位置放置中继路由,也不用大功率,五十毫瓦的就可以用的。不过要好点的天线,最好是ku卫星锅,有网友说可以收三十公里的。我们山区有邮政放置山顶的两面鼓一样的设备,朝向不同方向,可以改变信号的传输方向。不知具体是什么设置。
另外,不上网也好。自己多搞几个锅收卫星吧。卫星的内容比网络还要快而丰富。使用gprs可以做共享信号,也是不错的。

你说的那个两面鼓一样的设备,是微波传输用的定向天线,是不方便光电传输的偏远地区传输的管道。

网友:
以前搞过1公里的。没有一两个月的空闲时间,5,6千块的预算,10公里的无线,基本没戏

网友:
我汗,,,我上面说的不对,,山多? 估计还不是视距,要建中转。。在山顶上建可靠的固定塔之类,那可是大工程了。出点什么问题的话,一座座山的爬?哈哈

网友:
马山三网合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