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fpga ep3c10e的PS配置(NSTATUS和CONF_DONE)这2个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0-10-26):
现在我用CPU通过PS去配置FPGA,但是NSTATUS和CONF_DONE这2个引脚始终将CPU的的控制引脚拉低,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我也正准备用PS来配置FPGA,但不知道如何将FPGA程序放入MCU中。
问楼上通过PS下载方式,你怎样将FPGA程序放入MCU呢?

网友(2011-02-28):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困扰了好久

楼主:
这个时间太短了,一上电就进入配置状态了!

网友(2011-07-10):
FPGA芯片底下的方形的地要焊在板子上才行

网友:
看看MSEL[0..2]这三根线 是否配置成被动串行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