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usb-isp能用吗?向大家请教?急!!!!!!!!!!!!!!!

楼主(2010-10-26):
win7下usb-isp能用吗?向大家请教?急!!!!!!!!!!!!!!!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有个64位的驱动可以的,你可以下载我的progisp1.72,内部有64位的驱动。

    计划做2种驱动的的下载器,一种使用hid技术不存在win7问题(但采用hid技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使用新的电脑,而采用老的操作系统,比如winxp 有些机器hid驱动兼容有些问题),一种使用自己的驱动。这样黑猫不行换白猫,总比独_裁好的多,呵呵!

楼主:
谢谢!!!我下个软件试试,您的软件和您的东东是配套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各位高手指点!!!!!!
能用。

1。你的WIN7必须是专业版
2。在本讨论组的帖子中,我曾经发过在VISTA下的驱动,可以在WIN7下用的,你找一下。

网友:
我刚装完WIN7旗舰版,貌似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是 WIN7旗舰版,但是它说没有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得自己装吗?再WIN7旗舰版中  怎么弄呀????谢谢!!!!!

网友:
我的做法是装xp,不然烦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刚和售后联系了   他说可能和电脑有关系    我的 USBISP不能用 无法识别 WIN7旗舰版   联想z460  u口都不能用

网友:
我在上面讲过:装WIN7专业版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906065954    这个可以支持W7

网友:
回复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906065954    这个可以支持w7

请问楼上是盗版zhifeng软件的店主么?

网友:
说明:网上有多种USB-ISP的DD。

    我在本讨论组中推荐的开源USB-ISP,其上位机支持软件为AVR STUDIO。如果是按我所介绍的帖子制作的USB-ISP,其WIN7下的驱动请在本组找一下,下载可以使用(要求使用专业版的WIN7)。

    而其它从网上购买的USB-ISP的驱动方式有所不同,请询问购买的地方。

楼主:
我买了一个USB  hub将它连在电脑上,然后再插USBISP,我的电脑就能识别了,能用了,嘿嘿!!!!!总之,谢谢大家!!!!!

网友(2011-02-08):
我的win7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明:网上有多种usb-isp的dd。
    我在本讨论组中推荐的开源usb-isp,其上位机支持软件为avr studio。如果是按我所介绍的帖子制作的usb-isp,其win7下的驱动请在本组找一下,下载可以使用(要求使用专业版的win7)。
    而其它从网上购买的usb-isp的驱动方式有所不同,请询问购买的地方。

马老师,我看了您的帖子,希望制作一个USB-ISP

不过还有个疑问:这个下载线,只有win7专业版可以用么?我用的旗舰版是否可用?

问题很基础,麻烦您了

网友(2011-03-12):
我有一个双龙的下载器,换电脑后系统是windows7 home版的。驱动和软件都能顺利装入,但就是不能编程,貌似可擦除。打双龙电话,奶奶的,告诉我让再买他们的二代产品,就可以用了。一代的180元,二代的400元。

网友(2013-08-03):
旗舰版依然用不了 郁闷啊 重装系统要装好多东西啊。

网友(2014-05-07):
求解 旗舰版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