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有没有哪种简单的有线通讯协议能够实现这样的拓扑结构?

楼主(2010-10-26):
如图,线表示网络,圆点表示节点。方点是分叉点

要实现的通讯属于控制信号,数据量不大。最好是没有主从之分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CAN BUS的方式可以实现?

楼主:
CAN BUS如果要实现这个,貌似在方点的地方需要增加一个中继之类的装置?

这样有点复杂

最好是能够直接在线上直接连接

网友:
ZigBee 中的2007 Pro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ethernet

这个就要用到路由了吧。每个方点都要,很复杂

回复 网友B:
zigbee 中的2007 pro协议

有没有有线的实现方式?

网友:
用CSMA/CD协议吧,具体介绍可以看这里:
http://baike.baidu.com/view/54303.htm

网友:
meter-bus  或C-M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