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电调,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0-10-26):
闲的无聊,想设计一个电调。参照德国的PCB,全N管,

用lm3s811(TI竞赛留下的)。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都闲的无聊了,干嘛不自己研究研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自己研究

楼主:
仔细研究发现:全N管PCB走线不方便,可能做不到德国的样子。

楼主:
另外lm3s811是3.3V的芯片,直接驱动电压偏低,可能要加驱动。
这会使得电路的元件增加。

网友:
原理弄明白了,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吧

楼主:
lm3s811所带的部件只有一个比较器,有4个AD通道,只能用AD做过零检测,增加软件工作量

并且AD只有4路,3路测电压,1路测电流。没有一点多余的。

还有,没想到lm3s811那么贵啊,$2.75 !!!

楼主:
仔细思考后,决定采用如下方案:

1:全N管,就用ifr7843
2:TI的lm3s811作控制
3:用上臂PWM
4:独立的上臂驱动供电电源

等下画个电路图,请高手指点。

网友:
经验告诉我 用LM3S不如用STM32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知道lm3s不好,可是TI竞赛送的板子,就学过它。

楼主:
画了个图,是主电路部分,以交流为主,拍砖留情(要保护新人的热情)。

总图 (未全部完成,分步设计)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cpu图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1.jpg)

MOS管及驱动电路和过零采样电路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2.jpg)

楼主:
电流测量电路,用了一个专用芯片,测量精度高些。

采用的是高断测量,可以弥补下桥臂驱动电压偏低的问题。

楼主:
下面是上桥臂驱动电压产生电路。利用了lm3s里一个PWM模块接成BOOST电路,
把电压提高,稳压二极管钳位,使MOS管的Vgs在5v以内。

PWM模块受程序控制,他不工作,上桥臂就不能接通。可以保证桥的安全。

boost升压电路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2.png)

楼主:
经过一段及其痛苦的时间,新设计的电调硬件终于出炉了。

不过这不是最终版,再设计PCB和调试过程中会有调整,不过都是局部的微调。总的架构就这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顶LZ钻研的精神

楼主:
接下来画PCB:

center>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这么多的元件怎么放的进去啊

网友:
放不下只能画大点了,我用lm3s1138做过,不过失败了,后来改用STM32了,现在想想应该是启动策略的问题,懒得去试了

楼主:
没办法,只好把0805的封装改为0603,好像可以了。

楼主:
发错图了,这个才是:

网友:
我在1楼嘲讽过你,不过看了你后面的跟进帖子,我决定顶你
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PCB快画完了,费劲啊。

楼主:
经过一个痛苦的过程,以及360浏览器被锁,终于PCB画完了。原理图也做了一些调整。

正面 (原文件名:QQ截图1.png)

反面 (原文件名:QQ截图2.png)

虚拟PCB (原文件名:QQ截图3.png)

网友:
最好不要再引脚上打过孔!
另外一个过孔电流足够?

楼主:
从虚拟图上发现一些问题,改了。

虚拟图正面 (原文件名:QQ截图1.png)

虚拟图反面 (原文件名:QQ截图2.png)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提醒。

那个过孔的正面是MOS的散热片,反面是MOS的3脚。

焊接后过孔灌满了锡,或者将管脚折弯,插入过孔。

大概可以满足电流的要求吧。

楼主:
PCB画完了,接下来要做出来。

由于电路没有调试过,先做一块试验板。

试验板就打算自己做了。这样比较方便,2个小时就可以做出来。

楼主:
印制板做好了。制作过程用手机拍下来了,

暂时无法传上来,因为拷不出来。

楼主:
这个PCB纯粹为了调试用,所以只做了一块单面板,将所有的过孔和焊盘用导线连接起来,就可以调试了。

由于有些元器件,还没拿到,所以还要等一等才能焊接。

楼主:
手工钻孔,有的地方没打好,打坏了。

楼主:
开始焊接元器件 (原文件名:R1017315a.jpg)

由于7843要周末才能拿到,图上的管子用其他的冒充一下。

其他的也缺一些,等上街了再买齐。手边0603封装的电阻、电容少。

电流的采样电阻已经焊上,用的是0.5的康铜丝4根并联。

用到的工具 (原文件名:R1017318a.jpg)

网友:
这个钻头有点意思

网友:
手工很好啊
能不能转起来呢?让我们师母已呆

网友(2010-11-26):
貌似主芯片去耦电容都被你搞到反面去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