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progisp1.72 (avr系列终结版)以后再升级的版本将不在针对avr芯片这块

楼主(2010-10-26):
最新特性
支持所有的AVR芯片的编程,支持AT89S51,AT89S5x,sst89c5x,w78e5x,93cxx,24cxx,25xxx,26xxx,at89sx051,at89s8253,at89s8252等
支持自定义并口下载编程器,
支持自定义串口的下载编程器
支持USBASP编程器(支持最新版)
支持USBProg编程器(本工作室开发)
支持zf-007系列下载器(包括脱机下载器,免驱动版)
支持zf-008编程器(即可isp下载也可高压编程)
支持跳空写入(对于写入数据中有大量的未使用地址的flash,可以极大的提高写入速度)
支持预写熔丝(对于avr芯片可以预编程为高速熔丝位,极大的提高写入速度)
支持电源管理(需要对应的硬件支持)
支持3.3v/5v切换(需要对应的硬件支持)
支持写入系列号(可选大端,小端)
支持所有的时钟校正字写入flash或eeprom(avr芯片)
支持自定义编程芯片(xml文件管理)
支持自定义编程熔丝信息提示信息
支持自定义热键快捷键
支持自定义汉化信息提示
支持Unicode多国语言,在非中文环境下显示英文界面
支持工程管理--可以将所有的配置数据与编程数据打包为单一文件。
绿色软件,无需安装,占用资源少

下载地址 http://www.zhifengsoft.com/download/progisp172.rar

楼主:
谢谢各位!
  计划做2种驱动的的编程器(下载器),一种使用hid技术不存在win7问题(但采用hid技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使用新的电脑,而采用老的操作系统,比如winxp 有些机器hid驱动兼容性有些问题),一种使用自己的驱动。这样黑猫不行换白猫,总比独_裁好的多,呵呵!

   平台造好了,再去支持更多的芯片。只有有了稳定的软硬件系统环境,才能做出可靠的产品。

   欢迎大家参与,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2011-10-01):
谢谢智峰!一直是用您的软件,道声谢谢!

网友:
佩服智峰软件!!

网友:
是最新版本了吗?

网友(2011-11-28):
很久没来支持智峰软件了,今天下载了一个最新版本1.72的来测试,发现以下问题,希望能改进。
1:希望在“编辑”HEX的界面上增加清空功能,即把内存中的HEX数据全部写回空(0XFF),最好再加多个数据刷新功能,这样手工修改内存数据后就马上就生效了,不用象目前那样,要退出再问是否保存

Question
---------------------------
Write changes to Buffer ?
---------------------------
是(Y)   否(N)
---------------------------

2:发现新版的progisp软件的high-->low各档手动调速功能没效了,虽然现在使用了自动调速,但有些特殊的时候,在ispEnterProgrammingMode()函数正确数据,但在实际使用该速度时就总是有问题(这样的情况肯定会有的),因为目前progisp有8档自动调速,所以建议增加选项让用户自设下载速度(默认使用自动调速就是了,但不能放弃手工调速的),特别是手工调速在下载AVR外的其他芯片时还是需要的。

3:本想为progisp增加一些芯片的ISP功能的,但发现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的通信,只有CPU类型送到下位机,并没有分类到每一种型号上,对于AVR这种芯片,上面设计是符合要求的,但要是碰到某类型的芯片,每一种型号的ISP指令都有一点区别的话,就麻烦了,希望在上位机和下位机通信协议之间增加参数,指明当前是哪种型号的芯片。现在还有一个字节data[5]在协议中还没有用上,建议把芯片的型号放在这个参数,传送给下位机程序,方便日后对progisp的扩展

4:最后还是要再对progisp的作者智峰先生说一声感谢,感谢他为我们写了这么好的上位机操作软件(毕竟写这样的软件是吃力不发财的体力活),辛苦了

网友:
芯片的型号即SubClass参数都通过progisp发送到下位机中就更完美了

另外希望自动检测到USB编程器后,用户还有权选择其他的编程器使用,不象现在自动检测到USB设备后,就锁定不让用户选其他的编程器

网友:
支持智峰软件,已经下载了

网友:
发现一个程序中的BUG,希望能改进一下,在“编辑”界面上执行“自动”操作命令,提示非法操作

网友:
希望增加"支持USBASP编程器"下载at89s8253等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增加"支持usbasp编程器"下载at89s8253等功能

刚看了USBASP的源码和at89s8253的手册,发现at89s8253和AT89S52的ISP指令应该一样的吧,你找一个能对89S52的ISP固件,应该就能使用usbasp编程器"下载at89s8253了吧。

以上意见只是靠理论分析,因为没有at89s8253芯片实际操作来测试。

如你能提供芯片,我也可帮你调试的

这里有一个可支持89S52的固件,你可用这个来测试一下,有结果也上来说一声,让大家都进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7830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usbasp&bbs_id=9999

网友:
我的固件可以下AT89S51 AT89S52 AVR的,就是不能下AT89S8253

zhifeng说AT89S52 跟AT89S8253 的下载方法是不一样的,只有他的产品才能下...

AT89S8253手里有一片全新的,下不了程序,这芯片跟不上时代了,只是想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固件可以下at89s51 at89s52 avr的,就是不能下at89s8253
zhifeng说at89s52 跟at89s8253 的下载方法是不一样的,只有他的产品才能下...
at89s8253手里有一片全新的,下不了程序,这芯片跟不上时代了,只是想玩玩

但手册上写着是一样的啊,我刚对照过了

zhifeng在本贴中没说不一样啊,其他贴中我引用如下

s8252与s8253算法差异很大,s8253的协议与s52差不多,可以用progisp/powerprg自定义编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5576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at89s8253&bbs_id=9999

网友:
帮楼主传到这里

楼主:
如果说8253与s52一样,那就是被atmel的手册忽悠了,其实,手册也没错。以前,我也被忽悠了,呵呵!我也不明白atmel为何在51这块为何这么搞,几乎每种芯片的下载协议都有所不同。不像avr系列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说8253与s52一样,那就是被atmel的手册忽悠了,其实,手册也没错。以前,我也被忽悠了,呵呵!我也不明白atmel为何在51这块为何这么搞,几乎每种芯片的下载协议都有所不同。不像avr系列芯片。

就是因为每种都不一样,所以希望智峰能把芯片的型号即config.xml文件中的SubClass参数都通过progisp发送到下位机中,这样可对应每种芯片写对应的编程指令代码

网友:
在其他贴中看到zhifeng的原话如下

  发送芯片类型在发 USBASP_FUNC_CONNECT 命令的第一与第二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为对应配置栏的type, 第二字节对应配置栏的subclass栏。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1474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314forever&bbs_id=9999
12楼原话

但我总是在PROGISP中调试不出来,从AVR_fighter的zhb2000和314forever网友约定的上位机同固件的通信规则中第二字节对应是自动调速的参数吧?

网友(2021-12-28):
需要用到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