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的一些概念,求助高手帮我理一理。

楼主(2010-10-26):
各位嵌入式大虾,辛苦了。小弟我现在正从事单片机开发的工作,我百度了一下,我现在做的应该也算嵌入式开发吧,但是有几个概念我很不清楚。感觉我现在做的,相当的低级落后。
        我目前做的单片机开发,几乎不用任务调度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大while循环,从头执行到尾,遇到中断啊,优先级啊什么的就偶尔跳出去。应该不算很难吧!用的系统也是windows xp,用keil编写程序,用protel画画板子,就差不多可以了。
        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些搞嵌入式的非要用linux,有的甚至是什么ucos,ecos,wince,plam等等操作系统,我尝试安装过,貌似很有些复杂,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用他们开发对我有什么好处?和我们用的windows xp有什么区别?难道在那上面进行开发的时候有非常大的优势?
        我对ARM略有了解,有指令集,任务等等,我们在编写ARM的程序时,难道在XP下就不行吗?在那些高级的操作系统上,也相应的有很多开发软件。
        在嵌入式开发时,往往需要代码移植,就存在系统的兼容性问题,需要修改某些参数。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什么系统移植?为什么要移植?
        在那些操作系统上,往往还涉及一些“开源代码”,那些又是些什么东西?都是用在哪里的?

我有一张ubantu的光盘,我打算安上试试linux系统,我以后需要怎么做?还诚恳大虾们指教!

对了,我同事给我举了个例子,说诺基亚的塞班系统,说那就是一个系统,可以做很多的任务,就像电脑一样,这个我明白。但是问题是,塞班系统应该也是有一堆代码写出来的,他当时调试的话,应该也是应该有像诺基亚手机一样的板子的。。。。。。但是这与嵌入式系统有什么联系???
因为我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代码把这个操作系统实现。。。。

突然有好多想法,又说不出来,以后再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各位嵌入式大虾,辛苦了。小弟我现在正从事单片机开发的工作,我百度了一下,我现在做的应该也算嵌入式开发吧,但是有几个概念我很不清楚。感觉我现在做的,相当的低级落后。
        我目前做的单片机开发,几乎不用任务调度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大while循环,从头执行到尾,遇到中断啊,优先级啊什么的就偶尔跳出去。应该不算很难吧!用的系统也是windows xp,用keil编写程序,用protel画画板子,就差不多可以了。
//恩,玩儿简单单片机的话,基本上可以了。arm7以下的,基本上可以了。

        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些搞嵌入式的非要用linux,有的甚至是什么ucos,ecos,wince,plam等等操作系统,我尝试安装过,貌似很有些复杂,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用他们开发对我有什么好处?和我们用的windows xp有什么区别?难道在那上面进行开发的时候有非常大的优势?
//要分清楚pc机操作系统和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区别,你说的winxp,linux,都是pc机上用的操作系统。而ucos,ecos,wince,plam,都是嵌入式操作系统
//他们一般都运行在你的电路板的单片机上面。
//那么,单片机上或者是高级单片机arm上为什么要用到这些嵌入式系统呢?是因为arm9以后的32位嵌入式处理器,”硬件资源是如此的丰富“,以致于你
//如果还是采用单片机大while的方法使用他们,是比较困难的。光是cpu初始化,就要一大片代码。另外,你平时搞的单片机小板子,能够在flash中使用文件系统么?能够使用网络的tcp/ip协议么?ok,估计你不能,特别是在一个大while下,我想你不能。所以,要用到嵌入式操作系统。

        我对arm略有了解,有指令集,任务等等,我们在编写arm的程序时,难道在xp下就不行吗?在那......
//你还是没有分清楚pc的操作系统和嵌入式的操作系统。你写arm程序,当然是在pc机上写,而你的pc机当然运行xp系统或者linux系统。而你的arm呢?
//你的板子上的arm运行的是什么?一个大while循环?还是一个嵌入式操作系统,比如嵌入式linux,wince呢?

网友:
你说得真有点乱,你就像是在闭门造车一样,需要多和人交流
别死搞技术,会死在里面的。

系统是方便扩展功能的。像XP系统一样,你想装什么程序就装。方便后面的人编写程序,不用知道底层结构。
简单的产品,不需要系统,需要的实时性,具体的操作其过程。

楼主:
多谢两位指教。略微有些明白了。我讲一下,还烦请再指点。

像windows xp、linux等等都是计算机,也就是电脑的操作系统,是电脑的CPU芯片运行的环境,我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是在这些操作系统上进行的,写好代码然后在线调试也好,不在线调试也好,写入单片机芯片里运行。

而ucos,ecos,wince,plam,都是嵌入式操作系统,是单片机芯片运行的环境。但是我想问的是:比如ucos,我们需不需要再编写代码来写这个系统?还是这个芯片的代码已经写好了,形成了一个框架,留了一些区域,给用户再来填充各种各样的任务功能,最后“按下确认,就形成了从头到尾的整个程序”???

不知道高手们,能不能实际举个例子?要不就以塞班系统的手机为例,我们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实现的环境啊,工具啊,系统啊什么的。

真的是不胜感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