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多个输出的线与?

楼主(2010-10-26):
问题来源:
想用一个主模块,通过输出地址总线,来选择某个从模块中读取数据。见下图。

问题是:
主模块的地址线是输出,连接到多个从模块的地址输入,这没问题。
但是多个从模块的数据输出,不能直接连接到主模块的输入总线上。
是不是唯有加入多路复用器才能解决?没有别的选择?

网友:
每个从模块加一个片选,即给每个外设分配不同的地址,这样主模块在访问的时候才能不冲突

网友:
为什么不加入控制总线,数据线是双向的吗?

网友:
DATA端平时输出高阻。
当等于自己地址时,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
只有IO才有高阻太,内部模块没有高阻(也可能新的器件有,反正我不知道),内部都是通过数据选择器来分配数据流向

楼主:
数据线是单向的,从模块的输出、主模块的输入。
即使加片选或控制总线也没有用,多个slave的数据输出线还是不能直接连接在一起输出给master。

【4楼】说得有道理。看来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主从之间加一级数据选择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