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 PCB钻孔 都用那个尺寸的钻头啊, CopperCAM生成的钻孔只用一把刀..

楼主(2010-10-26):
PCB的孔一般有大有小的孔, 而CopperCAM生成钻孔文件只选一把刀进行钻孔,更没有换刀器之类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是否一把刀可以直接扩大孔...那最常用是什么尺寸的钻头呢...

网友:
顶一下!

纯顶,我目前是没入门的,正等着JJ的,估计明天可以提货。

网友:
实践中,用0.8mm直径的玉米铣刀可以挖出所有大小的孔(大于等于0.8mm)。软件如何能设置做到这一点不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pcb的孔一般有大有小的孔, 而coppercam生成钻孔文件只选一把刀进行钻孔,更没有换刀器之类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是否一把刀可以直接扩大孔...那最常用是什么尺寸的钻头呢...

coppercam可以设定扩孔的,但是有个原则,不能用太细的钻头扩孔,一是太细容易断刀二是扩孔效率太低。
2楼兄弟的经验比较宝贵。呵呵可以参考

网友:
比方说你的PCB里有0.7 0.8 1.0 1.2四种孔,可以分别的生成每种对应孔型的刀路,你只需换成对应的钻头,加载该刀路即可

楼主:
coppercam能这样生成每种对应孔的刀路??????????????? 谁出个这样的教程..

网友:
首先你要保证你需要使用的刀具已经添加在“刀具库”内,然后在“已选择的刀具”做相应的设置

举个例子,我的PCB需要钻0.8mm、1.0mm、1.2mm三种规格的孔,那么我需要在“已选择的刀具”做如下设置

然后,在“机器”-“过孔列表”内,设置哪种孔型使用哪种道具

最后在生成代码的时候,可以看到有0.8mm的钻孔刀路,1.0mm的钻孔刀路,1.2mm的钻孔刀路三个代码,分别生成,在执行代码的时候换上相应的钻头就可以了,雕刻过程中手动换刀,XY轴不需要在对刀,Z轴需要重新对刀!!

网友:
我只用COPPERCAM输出图片。。然后用AC2008 制作刀路 只用2把刀可以做大部分的PCB雕刻及打孔

1把0.1尖刀 (雕刻)
1把0.6铣刀 (过孔钻或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