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雕刻机 就是恶梦的开始

楼主(2010-10-26):
去年就中了毒 着手diy一台雕刻机  从事机械加工行业10年  当时看到阿莫得jj 惊叹原来JJ可以做得这漂亮

可惜我不喜欢铝材质的东西 那个塑料的就更不用考虑了  当时就想卖阿莫一个电控箱(我不是电工呀 ) 觉得那电路设计得太好了 可惜不单卖

向老婆申请了1000元的经费 主要是用来购买光轴和电器部分 钢板和机械加工部分是不用花钱的  在完成机械制造部分都很顺利 设计图纸 购买光轴 t型丝杆

jj很快就 像那么回事了
(原文件名:showimg.jpg)  装上丝杆以后发现 淘宝购入的t型丝杆 搓出来的 太粗糙了 转动起来非常吃力  看看这个小步进电机 心里没底了 (其实是我当时小看了步进电机 3a的步进电机 非常猛 用手挡不住托板前进) 从淘宝购买了驱动 因为不会接线 一通电就烧了一轴

这么多线 慢慢研究  研究了半个月 得到一个结论 正负极是绝对不能接反的

t型丝杆不敢用 只好换滚珠丝杆

楼主:
吃晚饭 再

楼主:
淘宝上国产全新的滚珠丝杠 倒是不贵200一条 c7级 复位精度-+0.05 这也好意思叫滚珠丝杠

在网友手上淘到几条日本垃圾

这日本垃圾让我惊叹 复位精度不到0.01 拿在手上感觉非常好

可惜轴承位不合用 需要从新车 麻烦又来了  这日本垃圾 表明有一层非常硬 车刀一上就打 (日本人实在是太坏了)

折腾很久 有个老车工师傅支招 车床转速打慢 吃小刀 10丝一刀 4个轴承位车了一上午 留30丝余量上磨床

求了n个人 浪费n多的时间 总算解决了丝杠问题

联轴器 阿莫说不锈钢的好 找了点最纯的不锈钢 用线切割开槽 做完后发现更本没弹性 失败  还是只有用铝合金

网友:
等待楼主继续

楼主:
机械部分完工 改考虑主轴 变频器加水冷主轴太贵 一个38的电机配个夹头也要卖一百多

算了还是38元的电机 最划算 洋垃圾我喜欢  主轴自己做  找遍全市也没找到卖小皮带的  拆了n个废品 也没拆到小同步带

但是难不住我 做2个齿轮代替

网友:
占位等更新

楼主:
总算是看到jj 可以在控制板的 控制下 左右摇摆了 打标测试一下 精度还不错   我的表是0.001的

感觉很爽 YY了几天 麻烦又来了

网友:
第一张磁*力??

网友:
楼主在直播吗

楼主:
因为我的电脑没有打印机接口 只好淘了台旧电脑 图拉丁1.3 815主板内存128*3 硬盘20g 曾经我用过 后来卖掉了  现在又买回来 价格很便宜只花了100元

装好软件 按照网上的教程 设置好各种参数  jj终于动了  但是发现不对头 没按程序走  折腾2天 才发现 y轴有问题 只朝一个方向走

检查设置 接线 步进电机 重装软件 重装系统 所有我能做的 都试了 还是解决不了  严重怀疑当初接电烧毁的那一轴卖家没帮我修好

又把板子发回卖家 卖家说他测试了板子没问题 有问题他吃掉 唉没办法 只好又卖了一块驱动板 结果故障还是依然

正好有个朋友的旧电脑 拿来让我做系统 我用他的电脑测试 竟然一切正常了 竟然是电脑的问题

一台带雕刻机的垃圾配置 只好50元处理掉了 从新淘了台 cd2.63 848主板 512内存的主机 200元  终于正常了

网友:
借用(不还~~~ 哈哈)
回复 网友A:
占位等更新

有点爱好生活才不会,沉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占位等更新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
看直播的

网友:
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楼主:
在做油漆和镀锌 之间摇摆了 一个星期

做油漆就不用花钱 油漆现成的 我喷漆的水平还是很厉害的 纠结于油漆会影响一些卡口的安装尺寸 安装的时候敲打会破坏油漆

最后还是选择了镀锌  今天送去镀锌了 星期5取回  过几天再直播安装过程 和试机过程

网友:
得好好看看,要不是一不留神闯入阿莫这里,当时也差点......阿弥陀佛!~

网友:
你这幸好自己会弄,要找别人得多少钱呀!光磨床,车床,线切割的钱快买一台了!

网友:
最近也开始DIY雕刻机。。。

因为比较赶。。所以没拍照。。

发现了和LZ一样的问题。。。噩梦的开始

网友:
ourdev.cn也有直播贴,哇咔咔

网友:
我的弟二台CNC(木制)~~没加工设备~~~~一边凉快着了

网友:
“正负极是绝对不能接反的”——顶这句。
其实diy的乐趣就在于这不断的折腾之中。每次遇到问题,就是一个锻炼的机会啊。

网友:
呵呵,手艺不错.那个丝杆不要说日本垃圾了,要不咱国内的垃圾都算不上了.

网友:
估计金属齿轮的主轴噪音比较大

网友:
线裸露着,太危险,随时有可能放烟花

网友:
记忆一下  等更新

网友:
金属齿轮的主轴噪音问题是相当次要的,一旦钻头卡S,则可能烧掉电机。烧掉电机也不算很重要,重要的是加工过程中给操作者带来不确定的伤害。

网友:
不管怎么说,DIY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网友:
楼主的机架很强悍,我的螺杆和螺帽配合不平行,经常卡死或丢步,郁闷死了

网友:
坐等直播

楼主:
今天去把镀锌的零件拿回 比较急随便用手机拍了一张

jj镀锌效果一般 底层没处理好

jj被我设计得太复杂 很多的设计都是为了保证精度 毕竟我做模具多年 设计了很多卡口  有点像孩子的拼装玩具

精度都靠卡口保证 谁装配精度都不会变  这点是我比较得意的  防尘部分也花了我N多功夫 像阿莫学习追求完美

争取明天装起来

网友:
lz把控制板的照片和资料发上来吧,让这里的高手替你画好电气接线图
雕刻机实在漂亮,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把控制板的照片和资料发上来吧,让这里的高手替你画好电气接线图
雕刻机实在漂亮,赞一个

谢谢 先把机械部分搞好了 再弄电路部分 最为难的电机调速 也有解决方案了

淘宝上出来了专门为这个38元电机 设计的供电 调速一体电路板  实在是完美的方案

楼主:
本来我准备好了3mm厚的铝板 拿到熟人那里去剪折 发现他那里 有块2mm的不锈钢 非常合用

就这小小的三块 3.5公斤 还是熟人 要了我50大洋  比较郁闷 知道他会要钱我就不要的 厂里多的是这样板子

铝板正好另作他用

网友:
关心主轴~~~不会是上哪种~~~ 3爪的把~~~不要吓我们阿

网友:
强烈建议上全部图纸阿,这个JJ,挺好得(除了主轴。你那么强,为啥不用皮带轮儿呢!!)。

网友:
初具规模了。

网友:
LZ厉害啊,我都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强烈建议上全部图纸阿,这个jj,挺好得(除了主轴。你那么强,为啥不用皮带轮儿呢!!)。

找不到合适的皮带 刚才试机了 主轴是个问题呀 准备在淘宝上淘PU带 和调速板

楼主:
z轴的防尘板 没有装 装完以后就看不到丝杆和光轴 试了一下机 动静太大

在工厂试机的时候 还不觉得吵  家里环境比较安静 就感觉动静特别大呀

这要是长期使用 估计老婆要发脾气的 郁闷了

楼主:
搞铝主轴不够力呀 小园是用自己磨得雕刻刀 搞的 还走得还比较顺畅

准备用6mm的铣刀 直接铣一块下来的 发现主轴不够力 动静特别大 所以还是把主轴改进以后再试吧

不改用2:1的齿轮增加转速的

楼主:
(原文件名:调整大小 SSA50902.JPG)  搞塑料主轴转速太高了 把塑料都烧融了

网友:
自己做雕刻机就免了,还是用阿莫的吧,便宜量又足(我是抢到3K8那批的)。
现在正研究环氧树脂,等JJ回来后就可以开PP板做模具,铸造零件了。

楼主:
还要学习软件 怎么说也是用了这多年cad

难不住我的

网友:
小JJ不要用6MM的铣刀。6MM的用来铣平面还可以,直接加工你这个主轴明显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用3MM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