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关于LED耗电的问题

楼主(2010-10-26):
三节1.5V的电池串联组成4.5V电源通过100R的电阻给三个并联的LED供电随着电量的下降  LED耗电的速度还是一样吗?

网友:
正常情况下,电压低电流小耗电肯定低。
但是LED散热不好的话,刚开始LED温度升上来之后,正向电压会降低,电流会增加,耗电会越来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