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意见帖:开发基于2C8的一体FPGA+Nios II入门学习板;请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和建议!

楼主(2010-10-26):
目前市场上的学习板主要有两种:组合板(最小系统板+外设板);一体板。
我们准备开发一体FPGA入门学习板, 目的就是提高性价比!

下面列出主要的板载资源设想清单:
1 Altera EP2C8 FPGA
2 8MB SDRAM K4S641632-UC60 (作为Nios II的运行空间)
3 512KB SRAM IS61LV25616AL (作为数据缓存或者Nios II的运行空间)
4 2MB EPCS16 (存储FPGA配置文件及Nios II EDS编译后的二进制文件)
5 IIC EEPROM AT24C02 (练习IIC读写)
6 SPI RTC DS1302 (练习SPI读写)
7 1-Wire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练习1-Wire读写)
8 LED x 6
9 KEY x 4 独立按键
10 SW x 4 薄码开关
11 BEEP 蜂鸣器
12 8色VGA (熟悉VGA时序)
13 PS2接口 x 2 (熟悉PS2时序)
14 RS232接口 (熟悉UART时序)
15 LCD1602接口 (显示ASCII码)
16 LCD5110接口 (显示自造字库字符及图片)
17 SD卡槽 SPI接口 (学习文件系统)
18 数码管 x 8 74HC595驱动 (练习串入并出及显示数字)
19 TLC549 ADC (学习串型ADC)
20 TLC5615 DAC (学习串型DAC)
19 扩展排针插槽
。。。。(请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和建议!)

不用NOR-FLASH,是因为管脚比较紧张。

网友:
是否可以增加点儿流行的应用。。。PCIe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入门板子性价比才是王道太复杂了大家不好上手,也浪费不少银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入门板子

哈哈,最近想学习PCIe了。。。官方板子太贵,个人消费。。。

网友:
弄个视频教程啊  帮助初学者

网友:
板子准备多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时间就是一切。我们需要时间。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10x20cm左右

网友:
能不能革新一点  去掉些根本不怎么用的外设  蜂鸣器   PS2  增加U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可以增加点儿流行的应用。。。pcie啥的

pcie×1引脚比较少,不过好像SATA-II和HDMI引脚更少,既不更好耍。。。。。不懂的说,乐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是否可以增加点儿流行的应用。。。pcie啥的
pcie×1引脚比较少,不过好像sata-ii和hdmi引脚更少,既不更好耍。。。。。不懂的说,乐一下。

1:没收发器,弄个PHY你的芯片就不用接其他的了。
2:才8Kle,只做个PCIE估计都放不下
3:既然定位是入门的,就不要搞这些高级东东了~~~

另外既然都接了SRAM和SDRAM再加个norflash也要不了几个腿吧可以考虑的哈,这样方便做些例如uclinux这样的高级实验了

网友:
支持楼主呀   昨天晚上还在看楼主写的教程呢!!!  呵呵 最近刚刚开始学fpga!!!

网友:
我是建议用核心板 加扩展板的形式,这样初学者 以后都能长期使用。
核心板的PCB我预定了!!呵呵!

也不知道哪家店有NOIS II的核心板空板卖! 没米,手头有个2C8的片子!

网友:
2代的FPGA都差不多被市场淘汰了,建议还是上III代或者IV代的吧。
接口的话如8楼所说,蜂鸣器、PS2现在基本没人用,加上USB、网口等接口实用性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CIII的片子不好采购。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ciii的片子不好采购。

那就上C IV的片子吧……价格还会便宜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CYPRESS 68013学习USB 2.0,又便宜又广泛,何乐而不为。用HDL驱动USB多费劲了,初学者怎么入门呀?

网友:
貌似没网络接口啊

网友:
一堆花哨的外设没什么用,有个输入输出,加上有保护的总线接口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楼主增加HDMI TX 我可以提供支持,甚至数量比较少的话我也可以提供免费IC

网友:
我觉得用3C10比2C8要好,另外一大堆外设真的没有什么用

网友:
是和黑金一样的哪种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动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用的什么芯片?HDMI TX

网友:
回复 网友G:

LT8618,你也有用到?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H:
lt8618,你也有用到?

查了一下LT8618,居然是合肥的龙讯……
其实,如果用这种转接的片子的话,接口是HDMI还是VGA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网友:
做24位的VGA才有意义嘛。另外外扩一些摄像头了LCD了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一堆花哨的外设没什么用,有个输入输出,加上有保护的总线接口就行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J:
貌似没网络接口啊

网络用HDL来描述还是有难度的,您有没有相关的开源资料介绍给大家呀?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和黑金一样的哪种吗?

呵呵。黑金刚做得不错。我们艾米电子做FPGA入门板已有三年了,当初就是为了提高性价比,现在依然如故。我们想倾听初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开发一些性价比高的入门学习板和一些力所能及的配套例程建设,并不在于开发一些同质化的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不是用的这个
用的ITE的

网友:
建议可以考虑fpga+mcu或者fpga和别的核组合的开发板

楼主:
回复 网友K:

2c5+M051性价比组合怎么样?

网友:
但看芯片的话,现在M051是热点,估计会有很多人关注;

看看能不能多些同时利用两个核的应用了

网友:
建议加入并行AD和DA便于初学者进行DDS和信号发生器的实验

网友(2010-12-21):
同意LS的,是应该做点并行DA,AD的,现在用FPGA+DA做DDS的开发板很少有啊

网友:
还是弄点AD、DA把,既然NIOS 板载SDRAM是少不了。
不用nor 那要用EPCS16?

网友:
几点建议:
1、SDRAM加大
2、加nor flash
3、加USB
4、加以太网口
5、。。

网友(2011-09-07):
开发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