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拆”个假的FPGA芯片,佩服国人呀

楼主(2010-10-26):
原帖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8964
太假了,以后买芯片要小心了~~~~

以下是原帖内容,感谢原作者分享:
---------------------------------------------------------------------------------------------------------------
国人可真有智慧,这我不得不佩服

在华强买了两片Cyclone III的FPGA芯片EP3C16Q240,花了五百多大洋,回来焊在板子上,竟然发现电源和地短路了。原以为是焊接短路了,又吹下来,清理,焊机,又是一样,OH,my god!怀疑板子有问题,又是几经折腾,未果。发现在焊接一边时就出了问题,这才怀疑芯片有问题!
原图没带相机照,在网上弄个一样的给大家看下:

又吹下来,清理干净芯片,用万用表量,发现好多脚用蜂鸣器是打的响的,且电阻几个欧姆。若都是地脚也对不是脚位,假芯片的怀疑率为70%了。

再仔细观察这个怪物,发现周围四个圆形标记,陷下去的高度都不同,莫非真的被打磨过?莫非直接拿了个类似封装芯片,胡乱刻上型号?国人呀,我佩服你!假芯片的怀疑率为85%了。
好,下面开始“拆”。

拿到公司自研的X光机底下看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

这是硅片了,倍率比较大,不能照全身,懒得调整了。

注意看下面这几个图,大家明白了吧,这些圈圈内的脚都是空脚!(按照手册上,不肯能有空脚的!)假芯片的怀疑率为100%了!

网友:
问候卖假片子他全家!

网友:
如果都没有金线相连,那就查不出来了?

话说lz的设备正好!

网友:
楼主有X片机,真乃神器啊,我现在就怀疑买到假片子了,都没发看。

网友:
这封装技术也够牛的

网友:
2片芯,500大洋
利润好高呀,
利益之下……
----------
无语中

网友:
如果是JS自己封装的,那至少比 汉×芯 有技术含量。。。。^_^

网友:
回去找卖东西的。

网友:
对你的x光机器感兴趣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帖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8964
太假了,以后买芯片要小心了~~~~
以下是原帖内容,感谢原作者分享:
---------------------------------------------------------------------------------------------------------------
拿到公司自研的X光机底下看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

这东西也能自制。牛!

网友:
这无语了…

网友:
对LZ 自制X光机感兴趣

网友:
对自制X光机感兴趣

网友:
你就直接找JS
告诉他你用X光机看过了,他会不给你退款?

有这个X光机真是好,买回来照一下至少可以50%地确定是不是假芯片了

网友:
上次我买了4个芯片坏了3个哦!

网友:
我有一个芯片。 焊接板子上通电就发热。 拆掉都没有事 。 唉!!没有仪器检查

网友:
同是上当者!
买了6片,焊了3片,全短路。
卖家只给退3片(焊了不退)。

网友:
对lz的X光机感兴趣

网友:
要是坛子里 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X光机  那么我们可爱的js是什么感受!!!

网友:
手段不错!痛恨造假。。。。。

网友:
X光机,DIY的啊,哈哈,这么好的东西,牛人!

网友:
真是好设备,看着留口水

网友:
直接全部封装空管脚不更省事省钱吗?

网友:
听说华强北一个小柜台一月租金好几W,他们拿什么赚钱?

网友:
去华强北找他,把你的X光机带上,把工商局的人带上,找个人摄像,要求索赔。

网友:
LZ买到的是有芯的芯片,哈哈哈哈,市场上还有空心芯片呢。这年头相信谁好呢?

网友:
无信仰,无良知

网友:
这个造假其实技术含量蛮高。哎,有这个技术非得去造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信仰,无良知

那些人哪管这些, 挣到钱了就移民了,你们的苦难和他们有啥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全部封装空管脚不更省事省钱吗?

楼主这个应该是其它芯片磨掉封装重新打了一下型号而已,如果自已封装芯片就要需要另外一套设备了

网友:
我靠,上半年整Cycloneiii,一直出问题,整得最后心灰意冷。买的是EP3C16T144,莫非也是假的,羡慕LZ的X光机。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的造假啊~~~~

网友:
楼主设备真好~
X光机,神器啊

网友:
膜拜啊……X光机!神器!流一地的口水啊!!

网友:
无限同情中。。。我买到芯片也是这个型号。也是电源跟地短路了,也是在深圳那个华强淘宝店买的芯片!!!画了钱不说折腾了半天,最后还费了两块板子!!!NND这些奸商也太有智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无限同情中。。。我买到芯片也是这个型号。也是电源跟地短路了,也是在深圳那个华强淘宝店买的芯片!!!画了钱不说折腾了半天,最后还费了两块板子!!!nnd这些奸商也太有智慧了。。。

如果能确认是这家店,就应该将这个JS的淘宝店名公布出来

网友:
假FPGA都有,不寒而栗

网友:
用电磨在芯片顶上磨一个坑,滴入发烟硝酸,并且用热风枪加热,可以打开封装,看见硅片

网友:
楼主的X光机是好东西啊!

网友:
不错 不错 比龙芯高级多了

网友:
这个都能有假的啊!!!

网友:
这款芯片我有,保证原装正品,假一罚十。

网友:
真惊人,为了赚钱,估计连它亲娘也敢卖,这样的骗子,活着没劲

网友:
真佩服这些造假的,心思全钻在钱里了。

网友:
对X光机感兴趣

网友:
既然这么假,它连个线干吗,真是的。

网友:
楼主能否用你的宝物看下真的芯片长什么样子?

网友:
应该是用旧的系列改型号的,像EP1K这些的边角才有空脚,EP2C后的边角引脚应该都没有空脚了吧

网友:
世风日下

网友:
楼主能否用你的宝物看下真的芯片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奸商自己区封装一个假芯片太傻了吧, 是不是打磨的其它芯片?

网友:
找奸商理论了吗,很想知道最后处理的结果

网友:
我也相信比汉芯强。

网友:
发张X光机的照片来开开眼吧?

网友:
楼主你因祸得福,这是推销X光机的好机会。

网友:
开源X光机,呵呵

网友:
无奈,耻辱

网友:
我有一片EP2C5  上板子 可以用,但是温度奇高,使用却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有一片ep2c5  上板子 可以用,但是温度奇高,使用却是正常的

没有使用IO口 设置为高阻输入

网友:
估计是用别的片子改打的,什么卖得贵改什么型号,一般片上打的号上可以看出纰漏,但尚需一双慧眼!

网友:
我晕,

----------

楼主, FPGA 大把正规的渠道可进货你不走, 偏走 偏门的路径 , 这个怪谁啊?

你走正规途径的话, 出了问题甚至可以做ERMA , 马来西亚的工厂帮你做各种分析

另, 你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FPGA 的管教不能用万用表打的, 记住, 绝对不能 , 你打过后, 好片子也可能变成了坏片子

那4个圆形标记只是封装的模具上定位孔, 没有任何防伪意义 , 有的芯片上还只有两个孔呢....

-----------

那几个空脚很值得怀疑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dp.jsp?category=Cyc%203&showspreadsheet=y
可对照 管教列表查下哪几个是什么管教

网友:
看布线那几个管教可能是电源 或 地, 封装厂有可能把电源地 放一起布的

网友(2011-06-29):
真乃开眼

网友:
做个假芯片有必要绑定一个别的芯片在里面吗? 怎么想到?

网友:
在华强北买芯片的同志要注意了,华强北的假话那叫一个多,本人也深受其害

网友:
强大~好奇那个X光机

网友:
这怎么买芯片啊!

网友:
封装成本也不低吧  自己封装出个假片子好像不值得
是不是用的 是别的芯片 直接打磨的

网友:
会不会再有人来对楼主大声呵斥:楼主SB。。。99.9999999999999%是楼主自己的问题!!!!!!!哈哈。。那些人来认错吧!!!

网友:
查看了EP3C16Q240的管脚,绑在一起的这三个管脚不管在哪个角,都不应该是同一网络,而且如果是左上角或者右下角,必然会导致VCC和GND短路。
所以,肯定不是EP3C16Q240这个型号。

网友:
楼主的X光机不错!!

网友:
真长见识.

网友:
不给退,把个激光笔加大功率,暗算他几回。用正常途径见效甚微。

网友:
国人无限牛逼

网友:
FM25CL64 也有假货!!!使用编程器选择 FM24C64 居然能用....华强真正是国内卖假货的好地方
厂商标榜"诚信为本"
建议在华强买东西,
没有编号不买
没有 10 年老店不买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3205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FM25&bbs_id=1006

网友:
怪不得有人回收IC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的X光机的!

网友:
无信仰,无良知

一点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