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发Can总线连接5000左右个节点,有什么注意的

楼主(2010-10-26):
各位老师!我想开发 Avr + sja1000 项目 需要在Can总线上挂5000个左右的节点采集数据并发回数据到PC机上!能否给个方案好下手干活啊!谢谢

楼主:
大家给点注意事项也好啊,我现在想法是,以多个Can网桥带动多条Can总线,每条总线连接100个节点,100个网桥直接与上位机(PC)连起来.
怎么样?是否能成功!!开发过程中随时将笔记共享,老师们提点意见吧!!!

网友:
做好使can的集线器,就是你说的网桥,或者买现成的。

可以先看看zlgmcu的can 设备,看看他们是怎么组网的。

网友:
100个节点,总线匹配是个大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个节点,总线匹配是个大问题呀。

可以划分网络使用多级网关。

楼主:
(现在的想法是就使用一级网关)
不知楼上的老师讲的100个节点的总线匹配有什么大问题?
绝对需要网关,现在正在设计节点电路,网关电路回头设计,设计完节点后做出PCB
第一个目标:双绞线1000米通信10个节点(先测试距离)
第二个目标:做100个节点通讯1000米(检测距离和节点数)
第三个目标:做200个节点通讯1000米(看看是否能突破110个局限,如果不能突破,我会随时发测试报告供大家参考,然后设计网桥)
第四个目标:10个网桥,每个网桥带最大的节点数(根据第三个目标所得到的最大节点数)
第五个目标:增加网桥数目扩展节点和通讯距离.
第六个目标:因为投资很大,将其作为产品寻找合适的工程!!
如果各位老师有什么建议避免我走弯路,希望指点.

网友:
除了硬件外,还有软件上实时性要求是怎样的?

网友:
呵呵,如果100w,有点心动。

网友B:
还是走485吧,不见得比CAN差

网友:
Avr + sja1000 不如用Avr + MCP2515好。

网友:
虽然说CAN现再吹的很火,但我这么多年真的没见过没用过,自认为见识稍广

CAN总线故障查找比485要难不少,485拿着电脑串口助手就能干,而且干的还爽

嘿嘿,嘿嘿嘿

网友:
楼上的类似吃馒头的人说大米饭不好吃,哈哈

网友(2016-08-19):
你的项目最后搞定了没?能最多挂多少个节点?

网友:
大胡子说的对 SJA1000 不如 MCP2515  但能不用的话还是尽量不要用,个人觉得因为在交换数据的时候容易出现故障 ,很早以前用的是SJA1000后来改成MCP2515到最后来直接用AVR集成的芯片,通信稳定!如果你是超过100节点后你的屏蔽系统一定要好,可惜的是光靠MCP2515可能会做不到这样的滤除ID号的功能,AVR集成的CAN系统可以达到上百个滤除ID号功能,分析能力也超强,不防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走485吧,不见得比CAN差

没搞错485可以?没搞错485在10000个节点状态下能比can 的1% 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