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的中断到底如何写、

楼主(2010-10-27):
一直没弄清楚freertos的中断如何写,入口必须使用汇编吗?
没用汇编写也能运行?

求解!!!

void xPortSysTickHandler( void )
{
unsigned long ulDummy;

        /* If using preemption, also force a context switch. */
        #if configUSE_PREEMPTION == 1
                *(portNVIC_INT_CTRL) = portNVIC_PENDSVSET;
        #endif

        ulDummy = portSET_INTERRUPT_MASK_FROM_ISR();
        {
                vTaskIncrementTick();
        }
        portCLEAR_INTERRUPT_MASK_FROM_ISR( ulDummy );
}
/*-----------------------------------------------------------*/

void xPortUSART1rx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ulDummy;
static unsigned char test[5];
static unsigned char n;
portBASE_TYPE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ulDummy = portSET_INTERRUPT_MASK_FROM_ISR();
        {
                test[n]=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n>4){
                        n=0;
                        //xQueueSendFromISR(Queue1,&test[0],&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USART_SendData(USART1,test[3]);
                }
        }
        portCLEAR_INTERRUPT_MASK_FROM_ISR( ulDummy );
}

网友(2011-08-18):
关注!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5-09-29):
我也帮你顶!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望说个方法!

网友:
中断中调用了内核系统函数的按照如下方法处理:

      static portBASE_TYPE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xxxxFromISR(xxx,xxxx,&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ortEND_SWITCHING_ISR(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如果中断中没有调用内核系统函数,则不需要做特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