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两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0-10-27):
单片机驱动两个步进电机,速度单独可以调节的,麻烦哪位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w 我也想知道思路。。,MARK 。。

网友:
有两个298驱动两个4相得步进电机!用PWM信号控制速度!

网友:
新手路过,正在做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
路过,顺手顶起
顺便弱弱问一句:楼主说的好像不太清楚~“单片机驱动两个步进电机,速度单独可以调节的”,仿佛使用两个PORT,写两段不同的程序就可以了~
勿喷~

网友:
用297+298配合吧,可以吧单片机资源空下来的。要是直接驱动的话,基本做不了其他什么事情了

网友:
还是用专用DRIVE IC 方便 !

网友:
没错,L297+L298配合驱动步进电机用MCU来控制的话,非常简单。MCU只需要输出频率信号的高低就能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

网友:
估计LZ是要驱动两个轴。貌似还有插补功能(速度单独调节)

楼主:
谢谢大家了,用L297+L298硬件复杂了点,MCU只通过2803驱动单独调节两个步进电机的速度,我现在用两个定时器做,中断嵌套会出现问题,电机要么有一个不转,要么电机就会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了,用l297+l298硬件复杂了点,mcu只通过2803驱动单独调节两个步进电机的速度,我现在用两个定时器做,中断嵌套会出现问题,电机要么有一个不转,要么电机就会卡。。。

这就要看你选择了,硬件复杂,软件就简单了;你选择了简单的硬件,注定软件编写就麻烦了。

网友(2010-12-20):
路过顶一个,偶做过给个意见:
步进电机驱动看你设计是否价格考虑,如果价格没问题要外加驱动芯片,如果有问题直接用带有PWM的mcu,2路PWM输出就OK 了,至于电机一个转 一个不转 在于你程序了,一些仪表上基本上就有2步进电机,都能正常工作的,2路中断测量,电机转动也用中断去控制就OK

网友:
留个联系方式:控制N个都可以。

网友B(2012-05-30):
下面是我根据楼主  chenyuqiu 陈工 的提示写的伪代码,希望能帮到你,具体也可看这个帖子    STC11F16XE驱动4个步进电机(软件实现16细分)http://www.ourdev.cn/thread-4440711-9-1.html

*
最小细分数=|设定位置和现在位置的绝对值|÷255×速度设定值;
switch(State)
{
        case 空闲:
                时间片计数器=0;
                象限计数器  =0;
                开始细分数初始=16;
                if(有位置差)State=启动;
                break;
        case 启动:
                if((时间片计数器==0)||(时间片计数器==现在细分数))
                {
                        象限计数器++;
                        if(象限计数器==3)
                        {
                                象限计数器=0;
                                距离差--;
                        }

                        if(现在细分数!=最小细分数)
                        {
                                现在细分数--;
                                if(象限计数器&0x01)//如果象限值是单数,sin值从90°开始取
                                        时间片计数器=现在细分数;
                                else 时间片计数器=0;
                        }
                                State=匀速;
                }
                if(象限计数器&0x01)时间片计数器--;
                else 时间片计数器++;
                正弦值=tab[现在细分数][时间片计数器];
                余弦值=tab[现在细分数][现在细分数-时间片计数器];
                break;
        case 匀速:
                if((时间片计数器==0)||(时间片计数器==现在细分数))
                {
                        象限计数器++;
                        if(象限计数器==3)
                        {
                                象限计数器=0;
                                距离差--;
                                if(距离差剩下不多了)//留一点距离用来减速
                                        State=减速;
                        }

                        if(象限计数器&0x01)//如果象限值是单数,sin值从90°开始取
                                时间片计数器=现在细分数;
                        else 时间片计数器=0;
                }
                if(象限计数器&0x01)时间片计数器--;
                else 时间片计数器++;
                正弦值=tab[现在细分数][时间片计数器];
                余弦值=tab[现在细分数][现在细分数-时间片计数器];
                break;
        case 减速;
                if((时间片计数器==0)||(时间片计数器==现在细分数))
                {
                        象限计数器++;
                        if(象限计数器==3)
                                象限计数器=0;

                        if(现在细分数!=16)
                        {
                                现在细分数++;
                                if(象限计数器&0x01)//如果象限值是单数,sin值从90°开始取
                                        时间片计数器=现在细分数;
                                else 时间片计数器=0;
                        }
                }
                if(象限计数器&0x01)时间片计数器--;
                else 时间片计数器++;
                正弦值=tab[现在细分数][时间片计数器];
                余弦值=tab[现在细分数][现在细分数-时间片计数器];
                break;
        default:
                break;
}//end switch(State)
*/

网友(2012-06-29):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我根据楼主  chenyuqiu 陈工 的提示写的伪代码,希望能帮到你,具体也可看这个帖子    STC11F16XE驱 ...

写的不错 学习啦

网友:
下面是我根据楼主  chenyuqiu 陈工 的提示写的伪代码,,頂上

网友:
用LS单片机,支持SVPWM/PWM,还有多核,可以同时独立控制多个电机。需要详细资料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QQ:66474360

网友:
随便一个单片机就搞定了,N个都可以

网友:
"hyc07209 "写得非常的好,学习了!

网友:
用uln2003驱动,再用两个定时器分别控制电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