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并行Flash,快救救我吧,搞了一周没搞定。

楼主(2010-10-27):
AT89S52 + SST39SF020,代码与电路如下,读取ChipID一直错误,到底是我电路有问题,还是代码有问题?

正确ID应该是B 6BF,我读出的却是 02 1C

电路图中有处错误,WR与RD应该对换下。

sbit LED = P1^0;

sbit A16 = P3^4;
sbit A17 = P3^5;
sbit CE  = P1^1;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char c;

    UART_Init();
    UART_Puts("uart is ready!\r\n");

    A16 = 0;
    A17 = 0;

    while(1)
    {    LED ^= 1;

        CE = 0;
        XBYTE[0x5555] = 0xAA;
        XBYTE[0x2AAA] = 0x55;
        XBYTE[0x5555] = 0x90;

        c = XBYTE[0x0001];
        UART_Putc(c);
        c = XBYTE[0x0000];
        UART_Putc(c);

        XBYTE[0x5555] = 0xAA;
        XBYTE[0x2AAA] = 0x55;
        XBYTE[0x5555] = 0xF0;

        CE = 1;

        for(i=10000;i>0;i--);
    }
}

网友:
读ID先 0000 ,再0001

用示波器抓下 CE OE WE波形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id先 0000 ,再0001
用示波器抓下 ce oe we波形看看

先0000再0001也一样,不能获取正确结果。CE、OE、WE波型已经看过,应该是正常的,都有负脉冲。

网友:
楼主,你的C2、C3104的晶体匹配电容也有点太大了吧,能起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读id先 0000 ,再0001
用示波器抓下 ce oe we波形看看

先0000再0001也一样,不能获取正确结果。CE、OE、WE波型已经看过,应该是正常的,都有负脉冲。

把波形贴出来看看,你这种情况是因为写命令不成功,命令写不成功有2种可能,第一,OE  WE  CE时序不对;第二,地址线和数据线逻辑不对。个人分析而已。一切还得看看你的波形。如果有逻辑分析仪抓取下更好。

网友:
并行FLASH一般读ID需要高电压的吧?

网友:
51的P0与P2是用来外扩RAM的吧,感觉LZ的设计有错误!

网友:
我们都用74HC573 ,总线上加4K7上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的c2、c3104的晶体匹配电容也有点太大了吧,能起振吗?

这是示意图,没改标注,实际值都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读id先 0000 ,再0001
用示波器抓下 ce oe we波形看看
先0000再0001也一样,不能获取正确结果。ce、oe、we波型已经看过,应该是正常的,都有负脉冲。

把波形贴出来看看,你这种情况是因为写命令不成功,命令写不成功有2种可能,第一,oe  we  ce时序不对;第二,地址线和数据线逻辑不对。个人分析而已。一切还得看看你的波形。如果有逻辑分析仪抓取下更好。

只有模拟示波器,所以很费劲,没法截图,要是有数字的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并行flash一般读id需要高电压的吧?

数据手册上没说需要高压啊,只要5V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都用74hc573 ,总线上加4k7上拉电阻!
573跟373只是管脚不同,功能都一样的吧?我之前怀疑过上拉,但S52是带上拉的,看过ram扩展,也都没带上拉,是不是可以排除上拉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并行flash一般读id需要高电压的吧?
数据手册上没说需要高压啊,只要5v即可。

不用折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并行flash一般读id需要高电压的吧?
数据手册上没说需要高压啊,只要5v即可。

真的啊,竟然没留意到这个。。。。

真是太感谢了。

仔细翻了下手册,还有点不明,这个Vh 12V是加到A9管脚上的吧?那2AAA地址时A9是0,是不是需要另加元件,在写完地址后读之前拉高A9到12V?

网友:
当然需要硬件支持了,最简单的用两个二极管加一个地电阻组成一个信号和一个可控+12V的或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还没用12V试,不过仔细看了下pdf,并不一定要高压,高压是硬件模式读取ID,软件模式也可以读取ID,而且不需要高压。

我先试试硬件模式,能不能正确读出ID。

楼主:
真是Fuck。。。。。

竟然是芯片坏了,竟然还是连着两片都是坏的。

换上第三片,Hardware mode 与 Software mode都正常了,不加12V用software也能读取ID。

晦啊,就这么浪费一周。。。。。。

网友:
还有,单片机的EA接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