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5.6寸数字式TFT液晶屏 用LPC2378驱动方案???

楼主(2010-10-27):
5.6寸数字式TFT液晶屏接口方式: TTL  无驱动芯片  请问用不带液晶驱动器的LPC2378怎样才能驱动起来?? 有没有合适的专用LDC驱动器??

楼主:
难道没有合适的专用LDC驱动器??

网友:
LPC2478才带TFT控制器,我也刚好在做这个

楼主:
请问如果有2478驱动640*480的屏幕显示效果会不会很不流畅呢 ??

网友:
2478只适合于小屏
你可以在这个文件(NXP给的)填入适当的参数,评估一下总线占用率

楼主:
谢谢4楼的资料
640*480 Dynamic External Memory (%):  50.4 !!!!悲哀

看来这东西只能外加大屏驱动芯片

网友:
5L,50.4那是32位SDR吧,16位SDR为6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