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机拖两个显示器要怎么连接?两个以上呢?

楼主(2010-10-27):
还有要怎么切换显示?
鼠标和键盘也怎么切换?

网友:
显示器就显示器,你切键盘干啥?

双头的显卡就可以,笔记本外界一个显示器也可以.windows 支持多显示器

网友:
双显卡或一拖二的设备,合肥卖80多块钱,一转2口,也有1转四口的。分频器。

网友:
有一种显卡具有两个VGA接口,切换显示器应该跟驱动有关系,当鼠标移到其中一个显示器边缘时,再继续移动将切换到另一个显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示器就显示器,你切键盘干啥?
双头的显卡就可以,笔记本外界一个显示器也可以.windows 支持多显示器

我想在这个显示器能键盘和鼠标操作,别的显示器也可以。

网友:
对,我现在就是一台笔记本外接一个显示器,显示器较大,画图什么的方便,笔记本屏小看PDF或文件什么的,鼠标可以在两个屏中自由活动,两个屏幕是相通的,鼠标可以从这个屏移到那个屏。非常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我现在就是一台笔记本外接一个显示器,显示器较大,画图什么的方便,笔记本屏小看pdf或文件什么的,鼠标可以在两个屏中自由活动,两个屏幕是相通的,鼠标可以从这个屏移到那个屏。非常方便。

你是说:假如笔记本放在左边,外接显示器放在右边,那么笔记本的鼠标一直移动到自身屏幕的右边边缘,再继续移动,就能直接“跳”到外接显示器上?
那键盘操作也能“移动”过去吗?

网友:
就是扩展桌面。我现在接了两个显示器一个22一个19.鼠标可以在两个显示器自由移动,键盘就是对当前激活窗口有作用,不分那个显示器。有的显卡可以接三个显示器。听说有可以接5个的。这个东东挺好玩的。我早就开始玩了。

网友:
如果是两个显示器显示同样的内容  鼠标的动作也同样的
如果是双屏显卡的输出,除了两个屏显示一样内容的效果 还可以设置成  输出出信号显示在两个屏上  这个时候鼠标可以在两个屏上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扩展桌面。我现在接了两个显示器一个22一个19.鼠标可以在两个显示器自由移动,键盘就是对当前激活窗口有作用,不分那个显示器。有的显卡可以接三个显示器。听说有可以接5个的。这个东东挺好玩的。我早就开始玩了。

了解,谢谢!

网友:
两个显示器就够了吧,除非你玩游戏
WINDOWS本身就支持双显示器,插上插头后启动电脑,在控制面板->显示属性中,选择设置,就会看到2个显示器,然后选中将WINDOWS扩展到该显示器上面,要注意那个是1号,那个是2号显示器,将显示器的位置拖动调整和真正的位置相同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是在这里设置。

网友:
一拖二独立操作,应该需要软件支持,相当于分成2个电脑,软件叫betwin

网友:
betwin哪里有好用的下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扩展桌面。我现在接了两个显示器一个22一个19.鼠标可以在两个显示器自由移动,键盘就是对当前激活窗口有作用,不分那个显示器。有的显卡可以接三个显示器。听说有可以接5个的。这个东东挺好玩的。我早就开始玩了。

你用的具体感觉如何?我也想接2个显示器,原来的是19的。想再接一个22的,又怕不协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扩展桌面。我现在接了两个显示器一个22一个19.鼠标可以在两个显示器自由移动,键盘就是对当前激活窗口有作用,不分那个显示器。有的显卡可以接三个显示器。听说有可以接5个的。这个东东挺好玩的。我早就开始玩了。

羡慕楼主、、我也挂了两个显示器,一个17普屏,1个19宽屏、、、、、期待升级到24宽屏
话说挂两个屏确实爽,一个开PDF看资料,一个直接敲程序或者画原理图,也可以一个看画好的原理图,一个画PCB

网友:
扩展桌面xp支持好像一般,多数需要显卡驱动来设置. win7 支持的非常好了,直接显示器那里设定,随意旋转某个显示器等,非常好.
一般都用扩展桌面吧,copy的话...

网友:
台式机显卡后面就一个VGA口,怎么连接2个显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台式机显卡后面就一个vga口,怎么连接2个显示器?

呵呵,你OUT了,下面这款显卡(铭鑫GT240U,599元)就有三个接口:HDMI+VGA+DVI。

楼主:
下面这款主板(斯巴达克 黑潮BI-751,599元)也有楼上那三种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台式机显卡后面就一个vga口,怎么连接2个显示器?

可以再插一个显卡 PCI 或者PCIE的

网友:
我是笔记本 14寸 +  外接19寸   感觉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