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makefile不成功,今天有点冷,我在线上等!

楼主(2010-10-27):
各位好!请帮我看看下面的一段makefile怎么执行不成功:
1 obj = main.o
2 %.d:%.c
3     gcc -MM $< > $@.tmp         #如:main.o:main.c main1.h dep.h dep2.h
4                                               #打开$@.tmp,建立新的生成.d的规则,依赖所以的.h > $@ .

                                                  #处理.tmp中的规则把形成需要的.d文件。这个你想怎么做就这么做
5     echo -n "$@ " > $@    #输入XX.d到$@加个空格不换行   如:main.d
6     cat >> $@             #把3条命令产生的东西追加到后面

                                    #如:main.d main.o:main.cmain1.h dep.h dep2.h   这就形成了新的规则了

                                    #main.d就与.h建立了依赖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不知道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急呀,真急

网友:
不是太简单了,是太复杂了。一般的人是不会研究这个问题的,你需要编译出这样的文件有什么用?
你可以先在命令行中测试好了之后,再翻译成Makefile格式。应该是你的命令格式有问题,具体我没有用过,帮不了你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嵌入式开发gcc gdb makefile不是最基本的,都得会吗?我只再学makefile写法,并是程序本身。请问你们都用什么开发工具

网友:
obj = main.o
%d:%c
    gcc -MM $< > $@.tmp
    echo -n "$@ " > $@
    cat $@.tmp >> $@
           |这里错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这里的问题,我这里没装Linux,晚上回去试试。另外我想问一下 main.d main.o:main.c main1.h dep.h dep2.h
和main.o main.d:main.c main1.h dep.h dep2.h没什么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