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超小的问题,可调电阻、可调电容和单键的按键在哪里找呢?

楼主(2010-10-27):
我要一个2-20k可调电阻,在proteus里面找了半天找不到,

万能的坛啊,求指点下这个小问题,可调电阻、可调电容和单键的按键英文名是什么啊~~

网友:
没有用过Proteus,OrCAD和Protel倒还能帮上你。
现在只有帮你顶起了^_^

网友:
可调电阻P开头,电容C开头,开关S开头

网友:
轻触按键是b开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轻触按键是b开头

原来是Button哦,怪不得我找key为啥找不到,

可调电阻 和 可调电容还是木有找到 继续求解。。。~~

网友:
可调电阻是POT开头,你找到电阻列表,然后找到P开头的就可以了,电容也是一样,先找到电容的列表,然后再找。你仔细看下左边的列表名称,哪个是什么意思,英文说的很清楚了,不懂英文就查字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貌似不好用,没办法在仿真的时候实时调节,非要停了才能调,

还不如还是直接拿个电阻改阻值方便...

网友:
resistor-----variable----POT-HG,POT-LIN,POT-LOG  均可在仿真时实时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sistor-----variable----pot-hg,pot-lin,pot-log  均可在仿真时实时调节

谢谢啦 ~~~刚试了下可以的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