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中:发射线圈电感量和谐振电压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0-10-27):
最近在玩一个125k的射频,在做发射部分时,发现一个现象,并不是所有符合f=1/(2*pi*√LC)的元件都能在线圈上出现很高的谐振电压。比如取线圈电感736uh,电容2.2nf时谐振电压有200Vpp,取线圈电感73.6uh,电容22nf时谐振电压有40Vpp,线圈电感7.36uh,电容220nf时谐振电压有10Vpp,可是以上参数都是符合125k的谐振的,本人刚接触rf,盼指点,贴上发射部分仿真原理图,这个图纸是网上找的,很多人用

楼主:
从仿真结果来看,发射线圈的电感量增加,谐振电压随着增大

网友:
谐振电压并不是觉得发射距离的唯一因素,电流也很重要啊

楼主:
现在问题是,如果电压上不去,我不能判断是否出现谐振,当确定出现谐振以后,再考虑怎么加大电流

网友:
太晕了,我看了半天发现是推挽,呵呵

俺也不懂如何判断是否想谐振,是不是看Q值啊???

楼主:
呵呵,的确是推挽,我现在是通过看线圈两端电压,判断有没有谐振,如果谐振,电压将会大于电源电压很多倍

楼主:
再贴上原始电路

楼主:
完整原理图

楼主:
RF这一块人气还不是很旺,我顶!

楼主:
还是我自己来答复吧,本人研究了几天,做了很多实验,碰了不少壁才得到的一点经验,给以后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一点参考意见。虽然不同的电感电容搭配都可以谐振在某一固定频率,但是,天线上的谐振电压是跟Q值有关,而Q值和LCR的参数有关,所以线圈的谐振电压是由RLC参数决定,根据公式,L/C的值越大,Q就越大,所以增加电感量,减小电容,就能使天线上的谐振电压增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样频率的情况下,L大效果好一些?是这么理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但是L有没有上限,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

网友(2012-05-10):
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2-12-20):
谐振电路

网友(2013-02-20):
Q值过高会调选芯片,即谐振曲线的带宽小,选频特性过好。还要减小等效串联电阻

网友(2013-12-29):
L 大 阻抗大  电流调不大 ,另L大 寄生电容也大

网友(2014-09-12):
RF是超再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