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基准源都在用20年前的器件?

楼主(2010-10-27):
最近也想尝试基准,可是看了论坛很多设计,以及38论坛的设计,都在用LTZ1000,LM399,AD588等,我查阅了资料,这些都是至少20前的产品了,当然他们性能很好,可是没有新的器件吗?难道20年来没有进步?
另外有个网友说申请了一块LM399,可我往NS一看,过时产品,连个sample的按钮也没有,那怎么申请呢?

网友:
是没有改进的必要了,够用了

网友:
可以上美信的网站看看,也有新的电压基准芯片,例如max6350、max6325等。如果是电阻基准,可以看看Vishay的电阻,新材料生产的性能比20年前生产的好多了。

网友:
电压基准超过LTZ1000就跳到量子基准了

网友:
max6350、max6325确实是很不错的基准,温度系数达到了手册标称的1PPM/K.

LM399仍然是目前6位半表里面用的主要基准,NS的LM399已经停产,楼主可以到LT去申请.目前我还经常听到有人在LT申请来过.

LTZ1000虽然有些年份了,但近20几年还是没有那种半导体器件的综合性能能超过它

网友:
估计还有一个原因是老型号芯片经过这么多年实际应用的考验,证实其长期稳定性确实很好,达到甚至超过起设计参数吧。

网友:
这种器件设计方案一旦确定,是极少去变动的。

网友:
再好的东西估计是军工 航天用的  不是对外销售的

网友:
估计还有一个原因是老型号芯片经过这么多年实际应用的考验,证实其长期稳定性确实很好,达到甚至超过起设计参数吧。

*******************************
确实,LTZ1000CH做的迪特朗4910电压基准,我看到过文章,10多年漂移只有1PPM.我做出过一个LTZ1000ACH的7V基准,温度系数只有0.01PPM/度.远超手册的典型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美信有新的

网友:
凌特也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也想尝试基准,可是看了论坛很多设计,以及38论坛的设计,都在用ltz1000,lm399,ad588等,我查阅了资料,这些都是至少20前的产品了,当然他们性能很好,可是没有新的器件吗?难道20年来没有进步?
另外有个网友说申请了一块lm399,可我往ns一看,过时产品,连个sample的按钮也没有,那怎么申请呢?

有的
美信公司www.maxim-ic.com.cn可以免费申请样片

网友(2011-07-05):
maxim很多,但是高精度基准源很难申请到

网友(2022-09-28):
现在有新的了,可以媲美甚至超过。
adr1000和adr1399,前一个有点贵。

网友:
adr1000不知道为什么电压不到6.6V,但是我没用过,听别人说的。总体上应该就是ltz10000和399并且性能应该没以前好

网友:
除温漂,老化之外,关键在噪音指标。adr1000比ltz1000,adr1399比lm399的噪音都要低了十倍左右。这在阿诺德网站可以查到的。我也见过同一个人做的基准产品。1399的噪音只比老头子ltz1000大30%左右,与厂家参数一致。我认为1399的那个基准去标七位半表没问题。

网友A:
楼主要超过ltz1000的指标,可以尝试手搓约瑟夫结

100w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超过ltz1000的指标,可以尝试手搓约瑟夫结

100w起步

不用约瑟夫结,那就不是个人玩的东西。
最新的adr1000轻松超过ltz1000。可以上网站查去。就是国内还没见用adr1000的消息,也许买不到?当然也贵一些的。

网友:
其实关键是准,我曾经试过用10M恒温晶振做基准,然后和压控的10M普通晶体形成锁相环,由于压控晶振大约是30ppm,所以压控电压可以比较高便于测试,只不过环路噪声要控制,当锁相环的步长100Hz时也能从环路上采集上采集到接近2ppm的稳定电压,并且更改N值也能得到环路电压的微调,如果可以在各方面加以仔细雕琢,做出小于1ppm的电压波动还是有希望的。只不过市面上1ppm的基准很好买所以基于性价比就放弃了

网友:
电压基准与晶振不一样。它最关键的是稳 !首先是老化稳定性,一般人也没有机会接触约瑟夫结。用昂贵的datron和fluke电压基准校准也不那么容易。第二点是温度稳定性,就是温漂。这点可以用好的恒温方法解决。采用低些温度的恒温还同时可以改善基准芯片的老化。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