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21) 收到机器后的快速使用入门指南

楼主(2010-10-27):
本指南包括:

   1. 拆开箱子、拿出机器、检查配件清单是否完整
   2. 使用控制箱测试雕刻机
   3. 连接电脑,用mach3软件测试雕刻机
   4. 使用mach3进行真正的雕刻试验

1. 拆开箱子、拿出机器、检查配件清单是否完整

01. 打开硬纸箱,将控制箱与配件箱的上盖珍珠棉移走。

02. 取出配件箱,取出控制箱。

03. 取出配件箱与控制箱的底部珍珠棉。

04. 将雕刻机的上盖珍珠棉移走。

05. 提着Z轴的步进电机(下图编号11)将雕刻机从包装里取出来。可以同时提着Y轴步进电机(下图编号03)或X轴的步进电机(下图编号06)。

06. 根据配件箱内的清单,检查是否正确。如发现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2. 使用控制箱测试雕刻机

01. 连接好控制箱的电源线。但先不要开机。(后背的电源开关置于O位表示关。置于I位表示开)

02  连接好控制箱与雕刻机之间的50pin电缆。这条电缆两头可以互换,没有方向。

03. 控制箱的打印口先不要接电脑。

04  检查控制箱的急停开关是否已经按下。检查方法是用手顺时针拧一下急停,如果已经按下急停键会自动弹上来。
    我们需要急停开关在弹上来的位置。

05. 检查一下X,Y,Z三轴的六只限位开关是否被压着。如果被压着,可以用手拧一下该轴的手轮移走机件,让限位开关释放。

06. 通电。(控制箱后面的电源开关置于I位表示开)。 这时不应该听到蜂鸣器BB叫声。并且控制面板上的 Manual 灯应该亮起,表示此时雕刻机受控制箱控制。

07. 将手动步进速度电位器拧到中间位置。不要拧到最大位置。

08. 此时按动控制面板上的 X+, X-, Y+, Y- ,Z+, Z- 键,雕刻机的三轴会移动。 如果听到蜂鸣器BB叫声,表示有一轴已经到了限位,
    请按另一方向的按键。
    本控制箱可以同时支持按着XYZ三键进行快速移动。

09. 步进电机的启动需要先慢速,开始移动后就可以高速。所以,我们建议先将速度电位器拧到中间位置开始移动后,再拧到稍大甚至最大位置 ...
    这样能获得最快的手工移动速度。如果听到不正常的声音,表示已经失步,请将速度电从位器稍向小的方向拧一点。

10. 测试LED照明是否正常, 按“Light”开关。正常应该看到灯盘亮。

11. 测试激光辅助对位线是否正常,按“Laser”,正常应该看到激光十字线。

12. 测试主轴是否正常。将“Manual/PC PWM”开关打至 “Manual”位置。
    并且将红色的“Spindle”开关置于“开”的位置(开关上印的I表示开,O表示关)
    此时应该看到主轴马达在转动。
    拧动开关右边的电位器,能控制主轴马达的速度。

13. 检查急停功能。按下急停按钮,控制箱会发出蜂鸣器BB叫声。
    此时不能用按键移动 X+, X-, Y+, Y- ,Z+, Z- 。需要用手顺时针拧一下急停键让它弹起,才能恢复正常。

3. 连接电脑,用mach3软件测试雕刻机

01. 将并口线连接控制箱的并口与电脑并口。
    注意:电脑并口不支持热插拨。所以,连接前要将电脑与控制箱的电源关闭。

02. 打开电脑,打开控制箱。

03. 电脑上确保你的 mach3 软件已经安装好。详细请参考:我们的雕刻机(AMCNC-01)教学资料(03): 雕刻机控制软件 Mach3 3.041的安装、和谐、汉化、配置导入
    启动 math3 软件。

04. 启动好 mach3 软件后,会看到界面的左下角的急停按钮在闪烁,按一下让它静止, 此时雕刻机与 mach3 软件已经连接。

    注:可以通过观察控制箱上的 Manual LED灯的状态验证连接过程。当 Manual LED 亮时没有连接,熄灭时雕刻机与mach3软件连接了。

05. 操作键盘上的光标键(左、右、上、下)及翻页键(PgUp、PgDn), 分别控制雕刻机的以下方向的运动:X轴左、右,Y轴的前、后,Z轴的上、下。

    如果雕刻机不运动,并且你确定已经与电脑连接(软件左下角的急停标志不闪表示已经连接),请检查第03步是不是将配置文件拷贝到了正确的地方。

06. 将“Manual/PC PWM”开关打至 “PC PWM”位置, 此时主轴电机应该不转。
    点击主轴速度控制的最后一行,输入 10000,回车, 然后点击“运行”,主轴应该转动。点击主轴速度的上升与下降按钮,应该能观察到主轴速度的变化。

07. 按控制箱右上角的红色“急停”开关(用力按下即可), mach3 软件的左下角“急停”图标从静止变成闪烁并且提示急停状态。
    主轴也会立即停止。

08. 如果要恢复雕刻机与电脑的连接,先向右拧一下控制箱右上角的红色“急停”开关,让它复位,再点击 mach3 软件的左下角“急停”图标从闪烁变成静止。

上面的所有测试通过,恭喜你,你的雕刻机无论是与控制箱的连接,或是mach3软件的连接功能全部正常。

如果发现任何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电话沟通是解决问题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我们的技术支持电话是:

     13600****(后记:本号码已经失效,如有售后服务可联系邮购部 吴先生
     13925800119 阿莫

再一次感谢各位对阿莫雕刻的支持。

06.

楼主:
这应该是教程与入门部分的完结篇了。 编写完这一篇后,会将这21篇教学资料集合成一本操作说明书。

当然,这并不是我们的教学文档的终结。我们还会不断的发布专题化的教程。

网友:
嘿嘿,最需要这个了

网友:
有必要系统化的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05. 提着Z轴的步进电机(下图编号11)将雕刻机从包装里取出来。可以同时提着Y轴步进电机(下图编号03)或X轴的步进电机(下图编号06)。

原来如此。之前还纳闷该怎么提着JJ走,没有别的着力点,生怕弄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05. 提着z轴的步进电机(下图编号11)将雕刻机从包装里取出来。可以同时提着y轴步进电机(下图编号03)或x轴的步进电机(下图编号06)。
原来如此。之前还纳闷该怎么提着jj走,没有别的着力点,生怕弄坏。
事实上,雕刻机的任何金属部分,都能提着走。甚至是拖链的底板,我也让kaif_w设计得足以提着机器走而不变形。

网友(2010-12-02):
就是卡在这里了,希望老大早点完成教程,

楼主(2011-01-24):
回复 网友B:
就是卡在这里了,希望老大早点完成教程,
本教程已经完成了。

网友(2011-08-28):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2011-10-28):
回复 楼主:

机器已收到近几个月,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及时试机,看来我的系统的学习了,我想问这个机能不能雕刻出雷雕的效果,我准备在塑胶按钮上雕字符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
请教armok:
   雕刻机面板上的字用的是哪种字体,什么类型的刀?
   如果我雕ABS材料,刀具的转速以及进给速度如何设置。

网友C(2012-09-17):
WIN7系统,没有并口,就买了个并口转USB,目前和电脑还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N7系统,没有并口,就买了个并口转USB,目前和电脑还连接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

usb转并口只能给打印机用,你找找看,主板上应该有并口扩展排针的,买根并口扩展线就行了,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转并口只能给打印机用,你找找看,主板上应该有并口扩展排针的,买根并口扩展线就行了,几块钱。 ...

谢谢您的解答!我的电脑的HP的组装机,我拆开主板看过了,没有LPT的并口拓展线(应该是下图这种),只有3个PCIE的拓展槽,不知道是否能用用呢?谢谢!

网友C:
我刚刚在淘宝上查看了一下,发现如下图的这种转换卡应该可以用,能设置成标准并口地址0x378,0X278,0X3B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在淘宝上查看了一下,发现如下图的这种转换卡应该可以用,能设置成标准并口地址0x378,0X278,0X3BC ...

这个不清楚,我在大海上见过pci转并口卡可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清楚,我在大海上见过pci转并口卡可用

因为我电脑上实在没有LPT接口,后天到货后我试试看,可以的话在这里汇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电脑上实在没有LPT接口,后天到货后我试试看,可以的话在这里汇报一下! ...

问题已经解决了,并口卡可以使用,但是需要在设备管理器中(如下图)javascript:;查看设备属性---资源,看看并口卡可读的IO口范围,然后在Mach3中更改相应的端口地址(如下图)javascript:;即可使用

网友C:
"06. 将“Manual/PC PWM”开关打至 “PC PWM”位置, 此时主轴电机应该不转。
    点击主轴速度控制的最后一行,输入 10000,回车, 然后点击“运行”,主轴应该转动。点击主轴速度的上升与下降按钮,应该能观察到主轴速度的变化。"
--------------------------------------------------------------------------------------------------------------------------------------------------------------------------------------------------------------------
这个实在不知道如何操作,没有地方可以输入10000,也没有看到“运行”,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呢?谢谢

网友:
我意思是汉化之后(恢复成英文后也一样),那一栏无法输入10000,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输入,请教!

网友:
应该都是WIN7系统的错,算了,换个XP吧

网友:
我下载了一个新版的Mach3---"Version R3.043.022"就可以使用了,那个3.041在WIN7专业版上不能使用,3.043.022就可以,太好了

网友(2012-12-17):
引用 网友C:
"06. 将“Manual/PC PWM”开关打至 “PC PWM”位置, 此时主轴电机应该不转。
    点击主轴速度控制的最后一 ...

我开始也糊涂了,后来摸索了一下:应该是下面的图中红色所示:

阿莫06中所讲“运行”,应该等同于"主轴正转F5"

不过一开始我点了还不是不转,后来琢磨了一下,原来面板上红色的Spindle按键应该处于打开的状态。 有点BC哈~

我就是门外汉嘛,不过我不怕别人笑啦,后面的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2016-06-26):
各位大大,我买的是AMCNC—02  买了一张PCIE转LPT的卡,但是按照上面大大们的方法改了端口之后也没办法连电脑控制,求救~WIN7专业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大,我买的是AMCNC—02  买了一张PCIE转LPT的卡,但是按照上面大大们的方法改了端口之后也没办法连电 ...

刚刚查了查LPT资源那里,IO范围只有8个。不知道有没有买错了LPT的卡

网友:
雕刻机不知道 还在卖吗??要如何才能买到?

网友(2016-07-31):
好漂亮的雕刻机 啊     现在还有的卖了啊

网友:
>~WIN7专业版

It only works on Win 7 32-bit 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