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M3S CAN 的问题

楼主(2010-10-27):
while ((CANStatusGet(CAN0_BASE,CAN_STS_NEWDAT)&1)==0)
    {

      CANMessageGet(CAN0_BASE, 1, &g_MsgObjectRx,true); //接收

看程序应该是收到数据包才符合 while 条件,但发现还没接总线就执行第二条了,是不是 while 语句有问题?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CANStatusGet(CAN0_BASE,CAN_STS_NEWDAT)等于1,表示有新数据吧,如果是那样,你的好像整反了。

网友:
while ((CANStatusGet(CAN0_BASE,CAN_STS_NEWDAT)&1)==1)
    {

      CANMessageGet(CAN0_BASE, 1, &g_MsgObjectRx,true); //接收

可以参考点附件里的例子
击此处下载 ourdev_593386NTKEET.zip(文件大小:4K) (原文件名:simple_rx.zip)

楼主:
谢楼上回复,ZLG 的书上就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