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C1版本 使用IAR编译仿真不能进中断

楼主(2010-10-27):
请教如何让解决LM3S   C1版本  使用IAR编译仿真不能进中断

网友:
不能响应中断应该是如下原因,因为LM3S,C1版本出厂前已经在FLASH里面烧了个bootload,脱机运行程序运行bootload会进行中断向量表映射,故脱机后可以进入中断。使用仿真器时候,假如分散加载文件将代码定位在0x800,那么在用户程序里面在开启中断前需要加入向量表重映射的代码即可正常调试:
   // #ifdef DUBEG
    HWREG( NVIC_VTABLE ) =   0x800;
   // #endif
如不需要进行代码升级,直接解锁将bootload补丁擦掉,修改分散加载文件地址从0x00000000开始,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1楼地加入HWREG( NVIC_VTABLE ) =   0x1000; 的方法试过了,我现在用的5R31 C1版仍然不能仿真进中断,脱机就可以。
但1N16 C1版本加入上述代码确实仿真可以进中断了,两个工程的.ICF文件相同都是将起始地址定义为0x00001000,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更改设置

网友:
千万不要把补丁unlock掉,不然芯片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用keil试过吗?
只是不能进中断,能到main入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天IAR要是还不能调试,就用KEIL,对KEIL不太熟,申请的C3版本的芯片还不只要等什么时候到。
能到main,程序可以运行,看timer的寄存器,超时中断标志已经置位,就是不进中断函数,脱机后就可以进中断。

网友:
C3的国内样品库现在还没有,要从国外申请,好像很慢。

网友:
仿真时所有中断都到不了吗?明天我试试iar的,我用keil一切正常C1版本的。

网友:
在调试界面打开寄存器观察窗口,将SP值手动改为0x20000400,PC值改为0x000009B8试试。

网友:
说清楚一点在哪儿加入
#ifdef DUBEG
  HWREG( NVIC_VTABLE ) =   0x800;
#endif

网友:
中断开启前的任意位置,不知道的话放在主函数里面第一句~~~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