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照明LED电路的几种形式

楼主(2010-10-27):
经常上来逛逛,摸摸经验,很少罐水,看了阿莫的电路图,有关低压LED照明方面觉得可以说两句,所以来挖个坑,欢迎大家灌水.
下面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有关恒流之说,不太确切,某些人_大谈横流,感觉有些误导之嫌疑,当然,如果你要求严格的亮度水准,则必须横流甚至要温度或亮度自动补偿.
    就一般的照明来讲,一般稳定的电流就可以,稳定到你感觉不出闪烁.电流掌握到厂家提供的建议的最大值80%,一般使用没问题,至于多少电流最好参照厂方或供应商提供的参数.品种很多这里不能给个绝对数值.
    由于发光管的伏安特性,当然最好是用控流电路,不建议恒压控制,因为每厂乃至每批的参数都有差异,特别是针对喜欢把器件使用到极限的人.恒压不妥.
   说横流,实际是控流,一是确保灯芯的电流不长期高于规定值运行,二是确保在开关机等某瞬间电流的突然增大.至于电流小,那无所谓,白管1ma就见亮
下面出几个电流控制的电路,供大家参考,
            (在此说明,本人的LED电路长期用在IR照明,所以电路中作为负载的发光管都为1.35V压降串联使用,如改白光蓝光,请酌情修改减少)

电压稳定情况下的LED控流电路 (原文件名:1.jpg)

上图中的R2为一光敏电阻,调整R4的大小,可以改变LED照明开启时间,并且是渐变开启,调整R1,可以改变LED的电流,测量R6上的电压,在乘以10就是灯芯的电流实际值.R6可以换成1欧姆的,这样不用换算,电流优点是,开启临界状态无闪烁,电路简单,缺点是电流功率小,无法做大功率输出.电路效率不高.最主要是如果VCC变化,将导致电流失控.适合小功率在有稳压电源的前提下使用12V电源,IR管可串联6只,白光照明为3只.

电压波动情况下的LED控流电路 (原文件名:2.jpg)

中图为在电源波动的情况下实现的简单的恒流照明,Q1 Q2组成简单的恒流电路,随不精确,但使用在照明上问题不大,电流的大小取决与电阻R2,实际电流为: PN结电压/R2,图中的实例参数在电源5~18伏波动情况下,有6ma的波动,平均电流为60mA,

大功率可逻辑控制的LED恒流电路 (原文件名:3.jpg)

最后这电路可用于大功率宽电源电压的LED照明,使用的是常用的2576(2596)电源IC,几乎负载的所有电流都流过R8,产生的压降为1.23V,进入IC的FB端操控.增加R6和R7可以改变进入FB的实际电压(不调光可以去掉二者),L1是工字电感,环境要求严格可换屏蔽式电感.L2是普通电感防止向电源前级串扰,功率小可以使用磁珠.改变R8改变最小电流,改变R6 R7改变最大电流,    实际电流为:A点电流/R8

网友:
误导观众朋友的电路。。不可取。

网友:
有专门的LED恒流IC(如AMC7150),采样电阻压降才0.1V,何必烧烤呢

网友:
谁会用这些方法呀  一点都不好

网友:
都有专用的驱动电路,还不用稳压,效率还高

楼主:
有专门的LED恒流IC(如AMC7150),采样电阻压降才0.1V,何必烧烤呢

AMC7150是采样电阻压降才0.1V么?麻烦看清楚数据手册在说。AMC7150可以由单片机逻辑控制开关么?可以随时调亮度么?

网友:
我用的是恒流源电路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电路,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 太平洋的ir灯板,通常寿命都不过几个月到半年之间,楼主电路有测过寿命吗?
2 据说常用光敏电阻过不了rohs,有替代元件否?
3 楼主电路好像对效率不是很在意,而且ir发光管好像发热比较厉害,如果要求照射距离远,这些电路好像都会有问题吧?

网友:
说句负责人的话  这个纯粹是误导    这些个电路点个指示用的小led 还可以  用作照明就太扯了  led 不坏才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专门的led恒流ic(如amc7150),采样电阻压降才0.1v,何必烧烤呢
amc7150是采样电阻压降才0.1v么?麻烦看清楚数据手册在说。amc7150可以由单片机逻辑控制开关么?可以随时调亮度么?

是1350,记错了,也可以试试PT4115,公司在用,可以的

楼主:
回【9楼】 leolink
看来是同道中人。
1,太平洋的IR灯板,通常寿命都不过几个月到半年之间,楼主电路有测过寿命吗?
    以我猜想,太平洋的师傅们肯定测过灯心多少电流,几年的磨合下来,不但是生产的,连买的小弟都知道这个。但电流不是决定结果的唯一原因,另外一个关键是温度,当然电流越大温度越高,虽然LED号称是冷光源,也正如你所知道的发热量也不小。开始我也是买,最后不得已自己做,反正不能期待人家去技术磨合是不?现在我最常见60的小筒子(其实这款机在年初已经停掉了),一年的光损是30%,照明国标亮度是衰减到50%算报废,对付1年半没什么问题,烧掉的概率基本没有。偶尔坏一个板上的一两个灯。不象以前买的机器上的都黄了。

2, 据说常用光敏电阻过不了rohs,有替代元件否?
这个你可以找光敏二级管试下,应该是没问题,电路原理都相同,当然滤光片肯定要加,光敏二级管这块我没去尝试,原因你知道:成本

3 楼主电路好像对效率不是很在意,而且ir发光管好像发热比较厉害,如果要求照射距离远,这些电路好像都会有问题吧?

电路效率是一方面,但用什么形式,取舍的时候,会有很多因素限制,还拿60的机器说,一是成本,我当初开始做的时候LED的芯片都不便宜,
   再有,鸡蛋大的的板上你36个灯,再装个IC是不是要去掉个灯?再加上点其他的?效率是提高了,人家马上会觉得你怎么灯比别人少?好吃亏也!
   再三,所谓理想的器件是不是合你用?上个7150(早8辈子都考虑过)是不是要再整个开关电路?又要占掉一部分PCB。用三极管瘩个电路见缝插针放在背面完事。而且灯光还是无级渐开的。
   最后是温度,正常情况下,LED的温度不应该超过60-65度,以后每升高3度,亮度下降1-2%,穿过普通玻璃(有人说他玻璃度膜了,基本就是扯淡)损失10%,嘿嘿,这个我实际测试的,可见这点剩余光的珍贵。为了降低LED的温度,电路要尽可能的实体(不是网状)覆铜,光管的负极要接在覆铜上,36个灯36层覆铜,很辛苦,尽量把热量导出来,机器整体上要有自然风道,小机器不可能风扇的,把覆铜上的热量交换出来,谁让咱答应人家达到IP66防水的呢,60的机器前面灯板盖死了,有多少热量能从后面厚实的铝壳散发交换出来?
    最后说下为什么是2596,原因就是好买,想啥时候要都有,国产化了。想什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买,想买谁的就买谁的。虽然效率低点,但这么个打火机跟整个炉子比不算个大事。再有就是可逻辑控制,简单,少出问题,原来用AOZ1010(1016),取样是0.8V,比这个效率高,而且带逻辑控制,体积小,问题是这帮孙子们见天的换型号(估计也是有问题),还缺货,价格从1.4最高涨到3块,而且实际中还坏的多。所以发图的时候发的2596的

网友:
其实很看不惯楼主的做法。主流的LED灯具企业绝对不会用这样的思想的。。

前段时间我随便做了一个USB台灯。技术参数就超过山寨USB灯的几倍,用的也不过下面一个普通的升压芯片。

 华润矽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楼主:
【16楼】 wangjiati =_=    其实很看不惯楼主的做法。主流的LED灯具企业绝对不会用这样的思想的。。
你的想法我理解,但要知道有些时候,不是用什么芯片就一定好,在一个紧挨着模拟视频芯片的狭小封闭空间你用开关电路是不是有点冒险?
有的时候灯不只是要求点亮而已.要权衡.

网友(2013-11-04):
这是恒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