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6.x中Signal看不到输出输入信号的解决办法(转载)

楼主(2010-10-27):
你是否正在为modelsim根本无视你认真写出的完全符合规定的驱动变量而苦恼?因为这些testbench以前都运行的好好的。原来这都不是你的错,而是Modelsim 6.4里修改了参数设置造成的(这帮吃饱了饭撑得家伙)。

网上能搜到的一般是修改安装目录下Modelsim.ini,将voptflow的值从1改成0,这是用来关闭自动优化的。无数人跟在帖子后面声泪俱下的喊“谢谢lz”但是不知道他们都用得是啥,反正这招对于我来说,一点用也没有。
第二招是不要双击work里的tb来仿真,而是用菜单的Start Simulation,在弹出框里把下面的Enable Optimulation勾去掉,或执行"sim -vopt"这一招立竿见影,所有的信号都乖乖的出来了。但是不知道为啥这设置不能保存,每次仿真都要来一遍。
第三招是在sim选项里,有一项可视范围,选择全部design full debug mode,于是我们看到全部变量又都乖乖跑出来了,连定义的参数都跑出来了,也不管我们叫没叫它。但是这也和上一招一样,不是永久性的。

网友(2011-01-04):
回复 楼主:
你是否正在为modelsim根本无视你认真写出的完全符合规定的驱动变量而苦恼?因为这些testbench以前都运行的好好的。原来这都不是你的错,而是modelsim 6.4里修改了参数设置造成的(这帮吃饱了饭撑得家伙)。
网上能搜到的一般是修改安装目录下modelsim.ini,将voptflow的值从1改成0,这是用来关闭自动优化的。无数人跟在帖子后面声泪俱下的喊“谢谢lz”但是不知道他们都用得是啥,反正这招对于我来说,一点用也没有。
第二招是不要双击work里的tb来仿真,而是用菜单的start simulation,在弹出框里把下面的enable optimulation勾去掉,或执行"sim -vopt"这一招立竿见影,所有的信号都乖乖的出来了。但是不知道为啥这设置不能保存,每次仿真都要来一遍。
第三招是在sim选项里,有一项可视范围,选择全部design full de......

正在愁这个,
ini文件里根本找不到那个变量啊
试试另外两种方法
enable optimulation是灰的,改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