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问可控硅BT138控制电机这样用的嘛?不通呢? 跪求答案啊

楼主(2010-10-27):
以下是新修改内容:

BT138 双向可控硅
---------
|   O   |
---------
|  |  |
|  |  |
|  |  |
T1 T2  G

最新图,还是不行呢?
大家能帮帮忙吗?

关于楼下说的PC187单向的问题,我再加一个PC187,反着用,但还是不行呢?

我现在最终目的是用单片机控制3个电机开关,但现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谁能给我画一个简单的用光藕控制BT138可控硅的电路啊?
真的非常感谢,能行的话我给你手机充点话费或者直接给你打一点辛苦费也行啥~
能帮一下我么?

网友:
12V的地接K极

网友:
就是左边那个脚

网友:
应该弄个假负载,侧负载电压,万用表电压档内阻有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正负极都接控制端?可以嘛?

楼主:
这是双向可控硅嘞,可控硅内阻大嘛?这样可以?十二负一极直接接220上?

楼主:
我现在这样做, 220接60k电阻再接到光藕一端,再接到可控硅控制端,另一端5v接1k电阻到光藕另一端,这样接没问题吧?

楼主:
不行呢,刚试过了,谁能帮我看看我的图呢?
郁闷啊~

网友:
60K太大了吧,换600欧姆的试试,再说了,那个817是单向的啊,触发交流的,能行?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
请问600欧姆可以嘛?这么大电流?应该很小就能触发吧?我换换试试~

楼主:
xiaobendan 仲跻东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又加了一个PC817,如上图,但还是不行呢?能帮帮忙啊?

楼主:
我看网上可控硅附近都接一个电容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在线等,希望好心人能给予解答,

网友:
为啥不用带过零触发的光耦呢,那个817有可能会被烧坏的,另外那两个电阻感觉太大了,发光管也许不能串在上面

网友:
应该用MOC3020,PC817是光偶而已

网友(2015-12-22):
亲,你这画画的功力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