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思卡尔单片机去掉仿真器后程序不运行......

楼主(2010-10-27):
用原厂的P&E和龙丘的TBDML都一样,接上下载器,在线调试运行完全正确,拔掉下载器就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吗?

网友:
可能是晶振的模式没有设好。BDM仿真器会自动初始化一些东西。

楼主:
好的,我试试去

网友:
拔掉仿真器后,目标单片机重新上电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手册,默认情况下使用的是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BDM不会给系统提供时钟,那就是说我的时钟电路时正常的?我以前也没有特别设置,就是使用的默认情况,工作正常,后来把板子简化了,去掉了几个不用的光耦,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晕~~~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
我使用了外部中断IRQ ,设置如下
INTCR_IRQEN= 1;   //IRQ中断连接到管脚PE1
INTCR_IRQE = 1;        //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
当我将其改为
INTCR_IRQEN= 0;   //断开IRQ中断和管脚PE1的连接
INTCR_IRQE = 1;        //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
就正常了,可是问题来了,我需要这个中断啊......,怎么办呢?

楼主:
哈哈,问题解决!
很久不用飞思卡尔片子了,忘记使能中断要加上中断响应函数(哪怕是空的也要加上!否则出不去中断),哈哈
谢谢各位

网友:
中断响应函数那边需要一个空白中断,不然你会先在里面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是供电的问题,电源那部分用的一个电感的电阻太大,而板子电流很大导致电压过低,你看看单片机的电压吧,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碰到过一次,是供电的问题,电源那部分用的一个电感的电阻太大,而板子电流很大导致电压过低,你看看单片机的电压吧,仅供参考

明显是回帖不看帖,LZ【7楼】都说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1-09-14):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是新手,不清楚这个中断相应函数是什么,在哪加,请问能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