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宏定义跨文件调用?

楼主(2010-10-27):
app.c文件里面有#define APP_TEST_FAULT(err_var, err_code)宏定义,app.c没有对应的app.h头文件;;;;
#define  APP_TEST_ERR(err_var, err_code)          { if ((err_var) != (err_code)) {                                                                \
                                                        APP_TRACE_DBG(("    %s() error #%05d @ line #%05d\n\r", __func__, (err_var), __LINE__)); \
                                                    }                                                                                             \
                                                  }

#define  APP_TEST_FAULT(err_var, err_code)        { APP_TEST_ERR(err_var, err_code); \
                                                    if ((err_var) != (err_code)) {   \
                                                        APP_TASK_STOP();             \
                                                    }                                \
                                                  }

想在另外一个文件NemoTask001.c中使用这个宏定义,该怎么做?NemoTask001.c有NemoTask001.h头文件,,,

网友:
为什么不弄个头文件呢,既然这个宏定义,多个模块都需要调用,就应该在头文件中声明
或许,你可以单独整个dbg_tool.h之类的
里面一并定义了相关的宏定义,需要的模块,包含该头文件即可。

#define ENABLE_DBG   (1)

#if ENABLE_DBG

#define  APP_TEST_ERR(err_var, err_code)          { if ((err_var) != (err_code)) {                                                                \
                                                        APP_TRACE_DBG(("    %s() error #%05d @ line #%05d\n\r", __func__, (err_var), __LINE__)); \
                                                    }                                                                                             \
                                                  }

#define  APP_TEST_FAULT(err_var, err_code)        { APP_TEST_ERR(err_var, err_code); \
                                                    if ((err_var) != (err_code)) {   \
                                                        APP_TASK_STOP();             \
                                                    }                                \
                                                  }

#else

#define  APP_TEST_ERR(err_var, err_code)        {}
#define  APP_TEST_FAULT(err_var, err_code)      {}

#endif // #if ENABLE_DBG

网友: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define FUN(X,Y) (X+Y)
        printf("1+1=%d\n\r",FUN(1,1));
        #undef FUN(X,Y)

        #define FUN(X,Y) (X-Y)
        printf("1-1=%d\n\r",FUN(1,1));
        #undef FUN(X,Y)

        #define FUN(X,Y) (X*Y)
        printf("1*1=%d\n\r",FUN(1,1));
        #undef FUN(X,Y)

        #define FUN(X,Y) (X/Y)
        printf("1/1=%d\n\r",FUN(1,1));
        #undef FUN(X,Y)

        while(1);
}

网友:
汗一个头文件都省了……这是什么习惯……是不是ide没有智能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汗一个头文件都省了……这是什么习惯……是不是ide没有智能提示……

呵呵,这个要问BAN和Jean J. Labrosse,,,,,,他把所有的任务创建,任务代码都放在app.c中,我想把自己的任务创建在自己的.c文件中,一个任务一个.c,,,,,,,,,所以有上面的问题,,,,,想问的是,有没有别的办法,不用把哪个宏定义放在某个头文件中,可以做到吗?

/*
*********************************************************************************************************
*                                              EXAMPLE CODE
*
*                              (c) Copyright 2009; Micrium, Inc.; Weston, FL
*
*                   All rights reserved.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                   product.  This fil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a license
*                   and should not be redistributed in any way.
*********************************************************************************************************
*/

/*
*********************************************************************************************************
*
*                                            EXAMPLE CODE
*
*                             LUMINARY MICRO LM3S6965 on the EK-LM3S6965
*
* Filename      : app.c
* Version       : V1.02
* Programmer(s) : BAN
*********************************************************************************************************
*/

网友:
宏是直接全局有效的吧

网友:
LS请注意,对于多文件工程,没有任何是真正全局有效的。
宏必须通过include来引用
既使是全局变量,也必须通过extern来声明。。。
不然有的编译器给warning有的给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B:
ls请注意,对于多文件工程,没有任何是真正全局有效的。
宏必须通过include来引用
既使是全局变量,也必须通过extern来声明。。。
不然有的编译器给warning有的给error

那就是不通过头文件共享宏定义的方法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哦,,,,,,???????

网友:
如果你实在不想写头文件的话,只有把你的宏,在每个需要调用它的c文件中都写一遍(copy+past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实在不想写头文件的话,只有把你的宏,在每个需要调用它的c文件中都写一遍(copy+paste)。

上次就是按照COPY+PASTE的方法搞的,结果它说重定义了,刚才试了下,又没有这个问题了,难道CRACKED的IAR就这么阴晴不定的,,,崩溃,,,,,,

网友:
编译器说你重定义,你必然 是重定义了
可能你顺手PASTE到某个被 引用的H文件中了...
或者你习惯不好的include了C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译器说你重定义,你必然 是重定义了
可能你顺手paste到某个被 引用的h文件中了...
或者你习惯不好的include了c文件

不至于吧,小的再怎么次也不至于include c文件呀。。。。。。。。。。

网友:
使用
#ifndef
#define
#endif
防止文件重引用,这样将不会出现重定现象.

有时候,也要使用
#undef
#define
先取消原来已定义的宏,然后重新定义

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使用
#ifndef
#define
#endif
防止文件重引用,这样将不会出现重定现象.
有时候,也要使用
#undef
#define
先取消原来已定义的宏,然后重新定义
试试看

嗯,阿莫论坛里热心的人越来越多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