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接口PCB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0-10-27):
听到网上有人说在放网络接口的部分(就是从网卡芯片到RJ45接口那块区域)不能覆铜,是不是这样呢?为什么?

网友:
网卡芯片到RJ45接口中间有一个隔离变压器,既然是隔离,铺铜会降低耐压等级,还会使网卡芯片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混合在一起,一般网卡芯片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单点一个磁珠隔离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卡芯片到rj45接口中间有一个隔离变压器,既然是隔离,铺铜会降低耐压等级,还会使网卡芯片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混合在一起,一般网卡芯片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单点一个磁珠隔离一下。

网卡芯片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我是分开的,但我使用0欧电阻跨接的。难道网卡芯片下面都不能覆铜吗?

网友:
可以铺铜啊,模拟铺模拟部分数字铺数字部分就可以了。
用0欧电阻跨接也可以,不是那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