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量显示图标

楼主(2010-10-27):
不知怎么回事,右下角的音量显示图标,小喇叭不见了。。音量控制很不方便,也在自定义通知上面操作了下,如附图,可是就是显示不出来。百度也查了下,就是不管用。。请教高手们!谢谢!

网友:
控制面板--声音和音频设备 ---属性---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栏

网友:
楼上的不适用了,看样子是WIN7的吧。把explorer进程重启一下试试看

网友:
应该如1楼所说,
Win7 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就是xp系统的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经放入任务栏了啊,不顶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一楼正解哈,一开始以为不行,只要把那个勾先去掉,确定下,然后再重新把勾打上就可以了,谢谢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