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如何读取74hc165(并转串)

楼主(2010-10-27):
AVR如何读取74hc165(并转串),电路如下?两个74hc165如何读。

网友(2012-08-02):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应该不难吧,找个芯片手册 看看

网友(2012-10-17):
INT8U __hc165_read (void)
{
        INT8U    i, j;
        INT8U        dat;

        PIN_SL_CLR();
        j = 1; while (j--);
        PIN_SL_SET();

        if (PIN_KEY())
        {
                dat =dat | 0x01;
        }
        i=7;
        do
        {
                dat = (INT8U)(dat << 1);
                PIN_CLK_CLR();
                j = 1; while (j--);
                PIN_CLK_SET();
                if (PIN_KEY())
                {
                        dat =dat | 0x01;
                }
        }while(--i);

        return dat;
}
一个74hc165的就这读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