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太网通讯RTL8201

楼主(2010-10-27):
LPC1758芯片以太网接口,PHY芯片打算用RTL8201,但网上找了半天才发现关于RTL8201的资料奇少,有现成的使用电路图给发个参考下。
DP83848CL的使用资料倒是很多,但这个片子太贵了。

网友:
用CM3就不什么都不要了,TI的有PHY

楼主:
PHY的芯片有很多,考虑到成本因素,不能用美国进口的,台产的性价比最有优势。
COM 口简单,但现在是必须用网口!

楼主:
看了几天资料,终于绝望的发现RTL8201不支持RMII接口,只能用DP83848了。
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几天资料,终于绝望的发现rtl8201不支持rmii接口,只能用dp83848了。
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我从网上看到,RTL8201DL支持RMII接口。

网友:
DM9161也可以支持RMII,除了RTL8201外,这是国内最容易买到的了,零售8-10元左右。

DM9161还有工业级的。

网友:
RTL8201不支持RMII但可以用MII

楼主:
但感谢各位的帮助!
今天刚把电路图画好,用的DP83848,
上来一看还有RTL8201E可以用,明天再看看资料。

网友:
DP83848?国半的芯片,应该比较贵吧。
可以考虑下LAN8720,价格在30美分左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dm9161也可以支持rmii,除了rtl8201外,这是国内最容易买到的了,零售8-10元左右。
dm9161还有工业级的。

9161太贵了,我们早就不用了!

楼主:
已经确定用DM9161A了,在http://www.davicom.com.tw/ 下载了几个资料。
现在正在画PCB。
DM9161容易买到,价格也可以,台产的芯片性价比不错。
RTL8201E(L)好像是刚出的芯片,市场上少,资料也不好找。
没做过网口通讯,以后有问题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有没有-40度到125度的片子?

楼主:
并有工业工作温度为 -40°C 到 85°C 的版本(LAN8700i) 可供选择
看看LAN8700!

网友(2011-05-31):
台湾IC plus的IP101A也是单口PHY,支持RMII,同时与8201 pin to pin,价格也很好。

网友:
想简单省事的联网,节约时间的话,可以考虑我们的联网模块的。

网友:
mark!正打算玩玩以太网...

网友(2013-06-18):
现在RTL8201资料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