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校正

楼主(2010-10-27):
现有一块320*240的lcd,左上角为0,0,右下角为319,239。但是现在触摸屏的左下角为原点,请教一下该如何校正。采集了四个点ad,分别为:左上813,153。左下,204,153。右下,207,686。右上,811,877。

网友:
请参考 Tslib中校准原理及其算法实现  一文

网友:
这不是校准问题,你得到的AD值就不对,按照正常的话 左上的要比左下的小才对  根据你的数据,触摸屏是不是反了。上下倒了?

网友:
采用tslib中的算法包括可以矫正反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