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进口110V电机,被改为220V,但现在是逆时针方向转,如何才能让其顺时间转动?求

楼主(2010-10-27):
求助,一进口110V电机,被改为220V,但现在是逆时针方向转,如何才能让其顺时间转动?
电路如图

网友:
把4上的电源接到23那端试试,试的时候接个保险管在电路里,最好接个调压器把电压调低些再试

楼主:
今天把电机拆开,发现我的图是错的,现在把正确的图发上来,请各位前辈帮帮忙

网友:
此电机明显是一台单相交流异步电机。1楼说的“反接”不知道如何操作。楼主画的绕组示意图我真的没看懂,单相电机有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改变二者的相位关系就能换向。简单来说就是其中一个绕组不动,另一个绕组反接。希望能对你有帮助。其实你不用画所谓的绕组示意图,因为画的真不怎么好理解 ,你把接线柱的排列方式,和你分析出的绕组连接方式描述一下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线柱不在了,现在只有每条线上有编号,我也不清楚如何分析绕组连接方式,我又不敢大刀阔斧的大拆开绕线组^
不知eeliyan 能否从三楼的图中看出点端倪来呢?

网友:
如果是有5 和8 标志的线,把他们反过来接就可以实现电机的反转了.

网友:
我实在是看不懂三楼的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