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LM3S9000系列的SDRAM,layout有没有觉得别扭?

楼主(2010-10-27):
分布在四周的pin,这里几根那里几根。更少见的是,居然是地址数据复用方式,来接SDRAM。

网友:
LM的芯片不敢用了.没货,我用LM3S8962

楼主:
还好啊,随时可以订到最小包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布在四周的pin,这里几根那里几根。更少见的是,居然是地址数据复用方式,来接sdram。

第四代tempest系列加入了EPI的支持,可能主要是为了保持和原来lm的芯片兼容,所以EPI的管脚比较分散,期待下一代144脚的芯片。
地址数据复用是因为才100pin的芯片,不采用这种方式,留下的IO口就太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