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菜鸟问题: CC1110 和 PT2262 是同一种无线芯片么?还是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多谢。

楼主(2010-10-27):
诸位,请教个菜鸟问题,如果大家看了气的好笑,也请耐心告诉我一下:

老板让作智能家居的无线遥控,本来我在市场上看到几乎都是用 PT2262 的方案去作。

可是在论坛上有看到大家都在讨论 CC1110  。

请问这二者是同一种功能的芯片么?
有什么区别么?

比如,调制的方法不一样?
波段不一样?
编程上不一样?

实在是菜鸟,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
智能家居?你老板是在哪里搞呀?

楼主:
在上海。
老板就是去装修市场转悠了几天
回来对这个有兴趣,就让我们去调查技术和实现情况

网友:
哦,是这样呀,参考上海慧居公司

网友:
CC1110是Zigbee吗?51内核。

PT2262是与PT2272配合用的,不用编程。

楼主:
是我要先把这两者芯片搞清楚,然后讲给老板听
就是对目前可以用的无线芯片技术大概作个总结,给老板讲讲
他来思考下一步的东西

不是找现成的方案 呵呵

楼主:
cc1110 是zigbee???
怎么和我阅读理解的完全不一样阿。。。。。。

pt2262 也需要编程吧,也需要编解码吧?

晕了 更晕了

回复 网友A:
cc1110是zigbee吗?51内核。
pt2262是与pt2272配合用的,不用编程。

网友:
1110是51核的433M芯片,不是ZIGBEE,只能家居我已经见到有卖的了,用的都是2262的,这里智能还很远

楼主:
对阿
我就是看市场上 都是2262
但是看我们论坛里,都在讨论 1110

所以就需要请教:二者有什么区别?
否则为什么市面上看不见 1110?

回复 网友B:
1110是51核的433m芯片,不是zigbee,只能家居我已经见到有卖的了,用的都是2262的,这里智能还很远

网友:
cc1110你可以写通讯协议数据也可以加密不会出现重复问题。PT2262是编码芯片把按键信号编码接收端用2272解码成电平信号。只有6位地址,也就是对多只能有64种,很容易重复

网友:
PT2262,PT2272不能算无线芯片吧,编码解码而已,PT2262-IR还算是

网友:
这两个东西本来是根本不沾边的。

    PT2262、PP2272只是编解码芯片,只是在以前的智能家居中,通常用来做 OOK(开关键控)调制模式的模块来节省成本而已,他们完成的只是编码、解码,而与射频部分没有关系,射频部分一般使用433或315MHz的振荡电路作为载波,而PT2262产生01信号开关振荡电路,实现OOK调制。如果使用单片机,都可以用单片机编解码,PT2262 PT2272 都可以靠边站了。

    CC1110 就是一片集成了8051核 与 CC1100 的芯片,CC1100本来就是单芯片无线通信IC,添加一些外围器件,就可以构成一个半双工的无线通信模块,调制方式可以使用FSK等,通信质量比普通OOK模式不是一个档次的。

    如果距离不远(室内<30m),可靠性能要求不高,并且是单向通信的,为了省成本,可以考虑OOK模式的无线模块,使用单片机或者PT2262 2272 编接码都可以,如果要求稍微高一点,并且价格不是十分敏感,可以采用一些射频芯片,有单工的,也有半双工的。如果需要半双工通信,做一些可靠的协议,台湾的一些IC可以考虑,比如 A7102 ,贵一点的 SI4431 SI4432 外围很简单,再贵一点的 ADF7020-1  ADF7021 等,CC1110 这类IC内部带单片机,看是否需要吧,CC1100 没用过,性能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详细,这个就像电脑和小霸王的区别,小霸王只能插卡打游戏,电脑玩法就多了

楼主:
这个大侠解释的好。
我们明白了。

相当于 PT2262 实际上是没有内置RF的。需要自己再后端作一个模拟的振荡电路出来
而1100是自己内部就有RF电路,相当于一个芯片完成模拟振荡和数字调制的功能。

我还听到有同事说现在有人用蓝牙芯片去作无线,
价格便宜又方便
(主要是手机上把蓝牙芯片的价格拉低了)

板上诸位有人对这个有研究么?

回复 网友D:
    这两个东西本来是根本不沾边的。
    pt2262、pp2272只是编解码芯片,只是在以前的智能家居中,通常用来做 ook(开关键控)调制模式的模块来节省成本而已,他们完成的只是编码、解码,而与射频部分没有关系,射频部分一般使用433或315mhz的振荡电路作为载波,而pt2262产生01信号开关振荡电路,实现ook调制。如果使用单片机,都可以用单片机编解码,pt2262 pt2272 都可以靠边站了。
    cc1110 就是一片集成了8051核 与 cc1100 的芯片,cc1100本来就是单芯片无线通信ic,添加一些外围器件,就可以构成一个半双工的无线通信模块,调制方式可以使用fsk等,通信质量比普通ook模式不是一个档次的。
    如果距离不远(室内<30m),可靠性能要求不高,并且是单向通信的,为了省成本,可以考虑ook模式的无线模块,使用单片机或者pt226......

网友:
龙大侠说的很透。 2262的编码只是硬件的地址ID,和51编程的“编码”无关。
51系列要想到成本、干扰

网友(2011-02-03):
用文明来作比喻,PT2262还是铁器时代,CC1110已经是电气时代了。

网友:
学习了,呵呵,不过这个CC系列的通信距离最远的是哪一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