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itolan 大侠。为什么我的飞控板 1.3 的烧了0.68的程序后 在1.50的调试工具里

楼主(2010-10-27):
请教 pitolan 大侠。为什么我的飞控板 1.3 的烧了0.68的程序后 在1.50的调试工具里用遥控启动电调,发现有两个电调的转速值很不正常。。。

网友:
【楼主位】 XUEPENGBIN 薛鹏斌
1.50的MK-TOOL和0.68的飞控程序是不支持1.3的硬件的,你发上来的图片就是显示的认出来是1.1的硬件,所以先请更新更高版本的软件。
从你的第一张图看到你的Z轴陀螺可能有问题,Z轴的加速度也有问题(如果你的板子平放的话)。
然后回到你提出的问题:想四个马达转速一致的办法是你先把板子放平,记飞控测出来的陀螺和加速度值都在零附近,这时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看到的现像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是放好四轴后,重新上电。其实这个的意思就是告诉飞控什么样的位置是水平的,如果是水平的,那么我油门加大,你就应该四个电机都转一样快,以保证水平上升。

楼主:
谢谢楼上。。

我的PCB就是买的这个。。。

图上的波形是我将板子立起来的波形。。。
郁闷的就是:

           开机以后,油门加到一半,感觉有两个电机 转速高些,,另两个转速偏低。。就像第一张图那样。。数字偏差很大。。
另外四轴的电机是在调试软件中能设置么?

网友:
【2楼】 XUEPENGBIN 薛鹏斌

此PCB是兼容1.1和1.3,要看你焊的元件~~
前面我的回贴已经说了,你想四个电机转速一样,那得把飞控水平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楼】 xuepengbin 薛鹏斌

此pcb是兼容1.1和1.3,要看你焊的元件~~
前面我的回贴已经说了,你想四个电机转速一样,那得把飞控水平放置~~
-------------------------------------------------------------------
谢谢。。

陀螺仪的电位器要怎么调,感觉总调不到 站长发的帖子里边说的那样。。。
但是我的波形显示无论是从X轴还是Y轴 都不错。。。晚上回去把波形传上来。。。

楼主:
前段时间出差啦。。。
晚上回来试了一下现在把波形传上来高手看一下怎么样正常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