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of求一个结构体的大小为什么会多了两个字节呢????????

楼主(2010-10-28):
如题。我定义了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int16u        ChaPa_Z;
        int16u        ChaPa_K;
        int16u        JingPa_Z;
        int16u        JingPa_K;
        int16u        Temp_Z;
        int16u        Temp_K;
        int16u        Kv;
        int16u        Kp;
        int32u        Ba;
        int16u        CRCFM;
}Glo_T;
sizeof(Glo_T);是24,仿真和下载程序后测试都多了两个字节!!!!!!
我用的编译器是keil uv3。

数据类型定义为: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32u;   // Unsigned 32 bit quantity
typedef unsigned long     * pint32u;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s;   // Signed   16 bit quantity
typedef signed   short    * pint16s;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16u;   // Unsigned 16 bit quantity
typedef unsigned short    * pint16u;

楼主:
先顶。等高人解答。

楼主:
我这样测试
typedef        struct
{
int16u        CRCFM;
}Glo_T;

sizeof(Glo_T);的大小是4!!!!!!!!!!!!!!!!!!!

网友:
看来是32位处理的啊,不够就补齐

网友:
typedef struct
{
   …………
  int32u Ba;     //32位变量,结构体整体对齐方式是4字节(也就是说结构体整体占用空间将是4的整数倍)
  int16u CRCFM;
}Glo_T;

网友:
32位,结构体默认32位整体对齐。
(结构体整体占用存储空间是4的整数倍)。

(8为机移植到16位,32位都要考虑的问题)

一般可以用编译器扩展关键字,或者预处理,改变结构体对齐方式,可以按单字节对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可以用编译器扩展关键字,或者预处理,改变结构体对齐方式,可以按单字节对齐。

请问这个具体如何实现?不大清楚。谢谢。

网友:
结构定义时加__packed关键字,让结构按字节对齐

否则按4字节对齐的

楼主:
typedef        struct
{
        int16u        ChaPa_Z;
        int16u        ChaPa_K;
        int16u        JingPa_Z;
        int16u        JingPa_K;
        int16u        Temp_Z;
        int16u        Temp_K;
        int16u        Kv;
        int16u        Kp;
        int32u        Ba;
        int16u        CRCFM;
}__packed        Glo_T ;//这样好了。

网友(2014-07-18):
引用 楼主:
typedef        struct
{
        int16u        ChaPa_Z;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解决办法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pragma pack (1) /*指定按1字节对齐*/
struct D
{
char b;
int a;
short c;
};
#pragma pack () /*取消指定对齐,恢复缺省对齐*/

网友:
对于32位的单片机千万不要用pack压缩,严重影响效率
一般都是浪费几个字节

网友:
请参考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7367-1-1.html

网友:
Comparisons of an unpacked struct, a __packed struct, and a struct with individually __packed fields, and of a __packed struct and a #pragma packed struct
ARM Compiler toolchain v5.02 for µVision Using the Compiler

Home > Compiler Coding Practices > Comparisons of an unpacked struct, a __packed struct, and a struct with individually __packed fields, and of a __packed struct and a #pragma packed struct

Comparisons of an unpacked struct, a __packed struct, and a struct with individually __packed fields, and of a __packed struct and a #pragma packed struct
These comparisons illustr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ethods of packing structures.

Comparison of an unpacked struct, a __packed struct, and a struct with individually __packed field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ot packing a struct, packing an entire struct, and packing individual fields of a struct are illustrated by the three implementations of a struct shown in Table 12.

Table 12. C code for an unpacked struct, a packed struct, and a struct with individually packed fields

//Unpacked struct
struct foo
{
    char one;
    short two;
    char three;
    int four;
} c;
//__packed struct
__packed struct foo
{
    char one;
    short two;
    char three;
    int four;
} c;

//__packed fields
struct foo
{
    char one;
    __packed short two;
    char three;
    int four;
} c;

In the first implementation, the struct is not packed. In the second implementation, the entire structure is qualified as __packed. In the third implementation, the __packed attribute is removed from the structure and the individual field that is not naturally aligned is declared as __packed.

Table 13 shows the corresponding disassembly of the machine code produced by the compiler for each of the sample implementations of Table 12, where the C code for each implementation has been compiled using the option -O2.

Table 13. Disassembly for an unpacked struct, a packed struct, and a struct with individually packed fields

Unpacked struct
; r0 contains address of c
; char one
LDRB    r1, [r0, #0]
; short two
LDRSH   r2, [r0, #2]
; char three
LDRB    r3, [r0, #4]
; int four
LDR     r12, [r0, #8]

__packed struct
; r0 contains address of c
; char one
LDRB  r1, [r0, #0]
; short two
LDRB  r2, [r0, #1]
LDRSB r12, [r0, #2]
ORR   r2, r12, r2, LSL #8
; char three
LDRB  r3, [r0, #3]
; int four
ADD   r0, r0, #4
BL    __aeabi_uread4

__packed fields
; r0 contains address of c
; char one
LDRB  r1, [r0, #0]
; short two
LDRB  r2, [r0, #1]
LDRSB r12, [r0, #2]
ORR   r2, r12, r2, LSL #8
; char three
LDRB  r3, [r0, #3]
; int four
LDR   r12, [r0, #4]

网友(2015-08-21):
好贴,我之前也遇到了此类似问题。

网友:
4字节对齐,编译器位数有关

网友:
把int32u  那行和下面那行换个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