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的Z轴自动对刀功能(非常适合在雕刻PCB的时候使用)

楼主(2010-10-28):
在用雕刻机雕刻PCB的时候,往往不能用一把刀具完成所有的工作,雕刻线路要用平底尖刀,打孔要用不同直径的钻头,切割要用菠萝刀,而每次换刀具都需要对Z轴重新对刀。我以前一直是用万用表来完成Z轴对刀(用欧姆档来判断刀具是否与PCB接触到),一来精确度差,完全是凭感觉的,二来是麻烦,效率低。后来在网上找到了一种可以自动Z轴对刀的办法,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功能需要占用并口的一个输入口做检测用,对电路上需要进行改造)

首先看看Z轴对刀的效果,具体实施方法,我稍后会补充:

按下Z对刀按钮,Z轴会以F100的速度自动下刀,当刀尖与PCB接触瞬间,Z轴停止下刀,Mach3中Z坐标自动归零,然后Z轴自动提刀20,整个过程只需按一个按钮,所以在雕刻PCB过程中换刀,有了这个功能会很方便。我录了一段录像,是对刀的过程,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下面就介绍一下如何实现上述功能:
1、硬件部分的改动(这个对于坛子里的电子爱好者应该是小菜一碟,如果不懂电子的朋友,可以请周围有电子基础的朋友帮帮忙)

要实现上述功能,需要占用并口的一个输入口,从上图可以看出,我们的13口是一个备用的输入口,正好可以用上,我们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并口的13脚和地线分别引两条导线,导线的另一端焊上鱼嘴夹,并在13脚与地线之间并一个0.1uF的电容(防抖),就这么简单。(因为我的机器还没到手,所以没法上电控箱的图,但我想阿莫应该把备用的脚都做了插针,应该很方便引线)

2、软件部分的设置

(1)把下面“Z轴对刀.rar”内的文件覆盖到Mach3的安装目录,重新打开Mach3界面就可看到对刀界面;
(2)点击“操作”-“编辑按钮脚本”,“刀具信息”栏内的5个按钮开始闪烁,点击“Z对刀”按钮后,跳出按钮代码框,如下图;

(3)把框内代码替换为下面“对刀代码.txt”文件中的代码,保存并推出。

在“设置”-“端口/针脚”-“输入信号”选项中找到“probe”选项,按照下图的参数进行设置

至此设置完毕,把两个鱼嘴夹碰一下,可以看到对刀栏内的指示灯亮,如图:

原理:Z对刀时,鱼嘴夹一头夹在PCB上与铜箔接触,一头夹在刀具上,当按下“Z对刀”按钮,Z轴自动以F100的速度下刀,当刀尖接触到PCB的瞬间,即并口13脚由高电平转为低电平时,下刀停止,Z坐标自动归零后Z轴自动提刀20,Z对刀完成。

使用注意:在每次使用前,短路一下两线,检查功能是否失常(可以通过观察界面上的对刀灯),以免对工作台造成伤害。

网友:
好文章,LZ继续。

网友:
搬个板凳来听课

网友:
可靠么?雕刻效果怎么样?

网友:
建议在JJ中增加这个功能,反馈数据回到电脑中。

网友:
虚心来听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在jj中增加这个功能,反馈数据回到电脑中。
我们目前的JJ AMCNC-01很容易扩展这个功能。

我们的PVC机型中就已经内置了这个功能。

网友:
楼主如何改造呢

网友:
需要一个对刀块或者在铜薄上引线并且铜薄不能与JJ导通

网友:
楼主上传下MACH3自动对刀版本

楼主:
以更新实现方法,在LZ位

网友:
这个功能实用。

网友:
等改装教程。

网友:
很有用,
有没有人改过。

网友:
为了jj努力学习,天天向上!谢谢楼主

网友:
为什么不在机器底板上加个微动开关,移到那个位置下降就可以自动对刀了

楼主:
LS的朋友看来是没有用过雕刻机吧。雕刻不同的物品,Z轴到工作面的距离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这里所校准的是机器的工作原点,而按你的方法是对机器的机械原点,可不要把感念混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在机械原点上加入工作原点偏移量,

网友:
马上试试

网友:
我新做的雕刻机也是用的MACH3软件控制,看到莫站长设计的对刀程序很好,我就按照指导方法将“Z轴对刀.rar”内的文件覆盖到Mach3的安装目录,重新打开Mach3界面可没有出现新的对刀信息。不知为何请各位赐教。

网友:
MACH3安装目录就是C:/MACH3目录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建议在jj中增加这个功能,反馈数据回到电脑中。
我们目前的jj amcnc-01很容易扩展这个功能。
我们的pvc机型中就已经内置了这个功能。
阿莫,后续的amcnc-01能把这个功能内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标记

首先说明一下,这个对刀程序可不是阿莫设计的(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而是我修改了界面加上的文字。
我目前使用的是MACH3的2.63版,另外,覆盖是把文件夹里的文件直接拷贝到mach3的安装目录下,而不是把整个文件夹拷进去。

网友:
回复[楼主}chrysler
-----------------------------------------
楼主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没有搞清界面修改者,请谅解!
我是将文件夹打开后,将里面的文件(还有一个子文件夹里面全是图形文件)一起复制到mach3目录下。不知是否也要将其中的文件夹去掉单单复制其中的文件。请楼主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楼主}chrysler
-----------------------------------------
楼主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没有搞清界面修改者,请谅解!
我是将文件夹打开后,将里面的文件(还有一个子文件夹里面全是图形文件)一起复制到mach3目录下。不知是否也要将其中的文件夹去掉单单复制其中的文件。请楼主赐教谢谢!

将文件夹打开后,将里面的文件(还有一个子文件夹里面全是图形文件)一起复制到mach3目录下,按照这个做没错,如果你看不到这个界面,也许你安装的mach版本与我使用的不一样吧,你可以到我另外一个帖子下载一个mach试试

网友:
回复[楼主}chrysler
-----------------------------------------
我用的也是mach3 2.63的板本,不过是汉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Armok这推荐的mach3的版本为 Version R3.041,你试过这个版本可行吗?

网友:
Z轴自动对刀改造成功,用的是本网站下载的R3.041 + 本帖的楼主位的两个下载文件。说明如下

JJ的电脑接口板上引出了一个P13脚的跳针;
整个JJ和控制箱的外壳都是Gnd,所以只引了一根线就可以了

经短接测试OK

用双面板的时候要注意,因双面板被夹子一夹住,双面板如直接接触工作台面,整个板子和Gnd联成一体,将无法完成对刀。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换3.042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2010-12-21):
按楼主的方法实现了Z轴自动对刀,打开AMBOX-01(阿莫雕刻机控制箱)的透明上盖板,在右上角靠近并口处,有标记“P13、VCC、GND”的三个跳线,P13就是接电脑的并口第13针,用杜邦线引出作为Z轴对刀检测线即可。

网友(2011-05-31):
马克一下 等机器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是不错  我的一直是用的限位开关的接口来对的刀 道理是一样的 就只需手动抬刀和归零  今天能看到这个 狠幸运 有一个多月没来过了 一来就能看到好东西 奖励自己今天少睡一个小时 呵呵

网友:
学习了,我的JJ还没有对刀功能呢!

网友(2011-11-19):
非常感谢!刚改了另一种品牌雕刻机,效果很好,省心呀!!

网友(2011-12-31):
回复 楼主:

顶起

网友:
记号_Z轴自动对刀

网友:
也介绍一下限位开关怎么装吧,是不是也如法炮制?

网友:
对刀好东西呀,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2-02-06):
做全记号。。。

网友:
mach3 对刀,记号一下,谢谢

网友:
做个记号!多谢分享!

网友:
改装好了,谢谢

网友(2012-04-08):
因应Z轴方向,改了+-负号

FeedCurrent = GetOemDRO(818)         'Get the current settings
ZCurrent = GetDro(2)
Code "G4 P1"                        'Pause 1 second to give time to position probe plate
Code "F100"                        'slow feed rate to 100 MM/MIN
GageH = GetOEMDRO (1002)
Rem        Probe Down by PEU (Based On Erniebro Work)
FeedCurrent = GetOemDRO(818)         'Get the current settings
ZCurrent = GetOemDro(802)
Code "G4 P1"                        'Pause 1 second to give time to position probe plate
Code "F100"                        'slow feed rate to 100 MM/MIN
GageH = GetUserDRO(1152)
ZNew = ZCurrent + 30                'probe down 20 mm
Code "G31 Z" &ZNew
While IsMoving()
Wend
Call SetDro (2,GageH)
FinalMove = GageH * 1
Code  "G0 Z" &FinalMove
Code  "G0 Z" & -20
Code "F" &FeedCurrent                  'restore starting feed rate

最后高度=对刀块高度+20mm ,但实际显示 20mm

请问如何修改显示: 最后高度=对刀块高度+20mm

网友(2012-07-31):
留个脚印,回头来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正在学对刀,雪中送炭。

网友(2012-09-21):
昨天夜里我有尝试了自动对刀,但问题很诡异:在测试时候,开启自动对刀功能后,开始下刀,这些没问题,但是将13口和并口的地短后接近三秒后下刀才停止,然后返回,各位前辈能否帮忙想一下回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在眼里。。。。

网友:
呵呵。最新发现     这批02好像只用对刀块就行。不用夹子夹主轴。主轴已经接地了。

网友:
我去,新版本也加这功能了,

网友:
谢谢楼主,测试成功!好东西。代表俺们菜鸟谢谢楼主

网友(2012-12-16):
两个鳄鱼夹子并到Z轴限位开关时去

网友(2013-02-08):
楼主好,我是电子小白,刚到手阿莫的PVC02机器,对刀可以直接复制你发的那个有mach3运行文件的压缩包吗?

网友(2013-03-30):
做个记号,以后可以查

网友:
这个功能还是不错,关键是精度的问题!

网友(2013-05-05):
谢谢楼主,我今天弄了一天终于搞好了,主要是引线想了好久,试机马上OK,对刀块还没做,我是利用JJ的连接线直接引上Y轴电机旁边的,其实在并口旁边一个三针杜邦插针就是P13和电源正负极,用两根线引出来就更方便了,加上38楼Popo 说的,呵呵!太方便了

网友:
好文章,实验了好用!

网友:
恩很有用,收藏收藏。

网友(2013-12-25):
学习记号备用

网友:
刚刚试验,好用非常感谢。

网友(2014-02-11):
赞一个,收了!

网友:
程序对刀后抬刀有时候会有很长的延时,长达数十秒,或者几分钟以上,这个是电脑问题么

网友(2014-03-28):
哇哦 这个好啊 自己做一个 下边绝缘 上边导电的 对刀块 就可以完成 自动对刀了 哈哈 终于找到相关贴子了~

网友:
试了下  楼主的方法很管用

网友:
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啊。。。

网友(2014-05-06):
请教一下,如果用有高度的自动对刀仪,在哪里设置减去对刀仪的高度啊?

网友:
设计雕刻机中,嘿嘿,参考

网友(2014-09-15):
好东西,为啥顶的人少呢

网友(2014-11-03):
最近正在研究mach3内核 嘿嘿

网友(2017-05-01):
这个功能很好用

网友(2017-05-31):
mark一下,学习一下,总会用得上

网友(2018-03-05):
学习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