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IE打开一个txt文件中的数据,并绘出曲线? 用什么编程软件可以实现?【4楼】 tak

楼主(2010-10-28):
有一个实验数据的txt文件, 里面存放的是以空格隔开的数据. 可以用excel打开;
不知道能否用IE打开,例如在这个txt文件旁边打开一个什么html文件, 就可以浏览此txt文件内容,并且绘出曲线.形成报表.
如何编写这样的软件,用什么环境开发? 请教坛内高手

网友:
excel就可以绘曲线图

楼主:
我的想法是不用excel, 毕竟用excel还需要自己做曲线显示.
不知道很多网页上显示的股市实时曲线等,都是怎么做出来的? 能否自己做个网页文件,这样别人点击这个网页文件就可以显示出一个带曲线的报表(数据是来自txt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都是动态网页,需要服务器才行。
也有用脚本语言做的。

可以用excel试试,做好图表后可以生成html文件。

可以另存为html文件, 点发布按钮可以进行更多设置,
说不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一个实验数据的txt文件, 里面存放的是以空格隔开的数据. 可以用excel打开;
不知道能否用ie打开,例如在这个txt文件旁边打开一个什么html文件, 就可以浏览此txt文件内容,并且绘出曲线.形成报表.
如何编写这样的软件,用什么环境开发? 请教坛内高手

恰好我弄过,呵呵。
什么环境都不要,记事本就可以了。但是需要的知识可不少啊,至少需要知道VML。

下面我弄一个例子,你在IE中打开,就明白了。注意,火狐狸和Chrome是不行的,因为不支持VML。点击测试一下咯 (原文件名:test.htm)

请右键查看源代码,然后改变
<v:polyLine id="poly1" style="z-index:9" filled=f strokecolor=red strokeweight=1.5pt points="212,2132 245,2429 278,2355 308,2355 341,2169 2390,2318 2420,2392 2453,2503 2516,2578 2549,2243 2582,2429 2612,2355 2645,2392 2678,2503 2708,2429 2741,2058 2804,2280 2837,2355 2870,2355 2900,2206 2966,2243 2996,2355 3029,2392 3062,1798 3092,1278 3125,1315 3158,1575 3188,1835 3221,1092 3254,906 3284,720 3317,1686 3350,1463 3380,1129 3413,758 3446,1129 3476,795 3509,1352 3542,1166 3572,1426 3605,646 3638,1352 3668,1315 3701,1389 3734,1760 3764,943 3797,1500 3830,1798 3860,1835 3893,1686 3926,1649 3956,1426 4022,1426"/>里面的数据就可以生成你自己的曲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一个实验数据的txt文件, 里面存放的是以空格隔开的数据. 可以用excel打开;
不知道能否用ie打开,例如在这个txt文件旁边打开一个什么html文件, 就可以浏览此txt文件内容,并且绘出曲线.形成报表.
如何编写这样的软件,用什么环境开发? 请教坛内高手
恰好我弄过,呵呵。
什么环境都不要,记事本就可以了。但是需要的知识可不少啊,至少需要知道vml。
下面我弄一个例子,你在ie中打开,就明白了。注意,火狐狸和chrome是不行的,因为不支持vml。

这个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这个,很是感谢……我不需要。

举手之劳而已,看了那么久的VML,总算是派上用场了。不过,话说回来,VML真的很好玩,在Word、Excel之类的东西上面绘制的流程图、艺术字什么的,当保存为HTML(工具选项中选择允许VML)时,都会以VML保存,在IE中打开,都不带走样的。

网友:
又学到点东西
mark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贪得无厌一下, 对html俺也白菜一个. 能否让你编的这个文件打开text文件? 就是说如何需要打开别的文件用什么办法,VML就不行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贪得无厌一下, 对html俺也白菜一个. 能否让你编的这个文件打开text文件? 就是说如何需要打开别的文件用什么办法,vml就不行了吧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需要通过Javascript+VML来控制了。VML只管显示,Javascript则负责载入数据,然后刷新。我看看能不能再弄个例子上来。

网友:
果然是强人!

网友:
快下班了,贴代码算了:
从TXT文件读更麻烦一些,需要WScript支持。

网友:
这个要记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这个,很是感谢……我不需要。
举手之劳而已,看了那么久的vml,总算是派上用场了。不过,话说回来,vml真的很好玩,在word、excel之类的东西上面绘制的流程图、艺术字什么的,当保存为html(工具选项中选择允许vml)时,都会以vml保存,在ie中打开,都不带走样的。
对了,armok送我一个收音机, 送给你如何?

网友:
用gnuplot,免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gnuplot,免费的。
刚刚看了点gnuplot的介绍,如果写论文或做个pdf等gnuplot适合。我这里主要是要求通用软件,无须另外安装,就可以根据文本文件内的数据绘图。假如生成报表,报表中的曲线是矢量化的,可以放大缩小。这看着多舒服;
    以前我都是做一个小软件让客户自己安装,然后用这个软件读取text文件内的数据后显示出图形。就是软件需要安装,体积也大。

网友:
高手啊!~论坛里啥人物都有!~

网友:
我回来了,这个应该满足你的要求了。另外,举手之劳而已,别送什么东西了。

改变test.txt,然后保存,再刷新一下网页,看效果^_^。因为有两个关联的文件,所以之后做成压缩包了。

下面的“胡乱形成图形好了”按钮可以自动生成图形的,呵呵。

这个文件使用了Javascript和IFRAME,没有使用我上面说的WScript。自己需要修改TXT文件路径的话,那就先把TXT文件改名,然后把HTM文件里的test.txt替换掉就行了。
另外,test.txt的内容一定要按标准来,都是由坐标点组成的,坐标之间用空格区分,X和Y之间以逗号区分。test.txt不能为空,否则缓冲区溢出(IE的BUG还是不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才看了你要求矢量化的,VML全称就是矢量标记语言,具体可以搜索引擎之。放大缩小由<v:group ID="group1" style="WIDTH:500pt;HEIGHT:300pt;" coordsize="5000,3000">标记的coordsize所决定,直接修改它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 takashiki 岚月影
如果更详细的资料是否要查看MSDN了, 例如查询一些语法的帮助信息. VML有开发环境吗? 另外MSDN最新的什么版本了

网友:
n能不能提高多一点 .里面再显示 标示?

网友:
又学了一招,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armok送我一个收音机, 送给你如何?

就是那个“德生性病肝炎广告机”啊!
你好坏,竟然想把这些“病”送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takashiki 岚月影
如果更详细的资料是否要查看msdn了, 例如查询一些语法的帮助信息. vml有开发环境吗? 另外msdn最新的什么版本了

VML我是五六年前有兴趣的,现在为了糊口,很多都忘了,呜呼哀哉。
我从没有用过MSDN,VML的教程我记得原来是一本CHM格式的,大概2M大吧。开发环境当时装的就是VC++6.0,里面带一个Visual InterDev,开发网页的,好像还行,后来的版本未知,因为不用了-_-!

记得网上有一个“长乐画板”的,现在有一个“璀灿之星”(FlashVML),都是在网页上直接开发VML用的,和画图板一样用法了。
我刚找了下,那个长乐画板好像没有了,但是FlashVML还有,你可以下载过来研究一下。它们好像都没有支持艺术字、公式(v:fomula, v:f之类)什么的,但阴影、旋转什么的都支持。然后,这些东西都只针对VML,没有加入HTML的元素,比如NB的滤镜。

找了一个简单的,他们的网页打开太慢了!于是修改之,去除广告,形成这个东西:
VML图像画板 (原文件名:VML图像画板.htm)
原帖地址:http://www.tool.la/VMLPalette/,我打开怎么就那么慢。

楼主:
看了一天的VML, 有个问题始终没有答案, VML的坐标系是左上角为0,0, 往右是X轴,往下是Y轴,也就是坐标系的第四象限.
可是平常绘制曲线都是在第一象限内绘制(左下角是0,0, 往右是X轴,往上是Y轴) 为了一个曲线,要将大量数据做坐标系统转换.
如何定义一个第一象限的坐标系统呢?

网友:
标记  差点找不到

网友:
厉害,学习了,没这么用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一天的vml, 有个问题始终没有答案, vml的坐标系是左上角为0,0, 往右是x轴,往下是y轴,也就是坐标系的第四象限.
可是平常绘制曲线都是在第一象限内绘制(左下角是0,0, 往右是x轴,往上是y轴) 为了一个曲线,要将大量数据做坐标系统转换.
如何定义一个第一象限的坐标系统呢?

很久不弄这个了,都忘了。
应该是直接对组施加FlipV滤镜,垂直镜像,第四象限就变成第一象限了。

变换部分为:<v:group ID="group1" style="WIDTH:500pt;HEIGHT:300pt;Filter: FlipV()" coordsize="5000,3000">
注意,增加了Filter: FlipV()语句。

还是同以前一样,弄个测试链接,直接使用第4楼的方案,你对比一下。第4楼的坐标画成第象限了,FlipV后就变成第4象限了,呵呵。
施加FlipV滤镜的效果 (原文件名:test.htm)

网友:
学习一下 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takashiki 岚月影

高手啊~~~

楼主:
从网上到处剽窃,终于修改出了一个有点形状的demo版了. 供感兴趣的弟兄参考

网友:
mark IE画曲线

网友:
http://www.fusioncharts.com/free/

扔个地址备忘下,基于flash的免费开源图表,动画和3D效果很不错。

实例演示:http://act.mydrivers.com/ViewPie.aspx?N_SysId=151

网友:
IE画曲线+VML

网友:
围观,以后用得上

网友:
这个不错,mark一下,IE画曲线+VML

网友:
这个不错,以前对这些很感兴趣的,现在就看看算了

网友(2011-02-17):
就用html都行 用javascripts编程就可以了,运行在客户端不需要服务器支持。

现在纯html的射击游戏都出来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记下备用.

网友:
记下备用

网友:
太神奇了!佩服高手们。

网友:
微软的silverlight

网友:
真的是很厉害,留个爪 。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学习,说不定哪天就要用上了

网友(2011-03-26):
嗯,长见识,不错

网友(2011-05-31):
高手呀!长见识了,佩服的五体投地!超赞!

网友:
用IE打开本地电脑上的文本文件需要用FSO,而一般这种动作都是会触发IE安全警报的。最好自己写一个应用程序,把TXT一行一行读出来,然后按数据画图,很快就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ie打开本地电脑上的文本文件需要用fso,而一般这种动作都是会触发ie安全警报的。最好自己写一个应用程序,把txt一行一行读出来,然后按数据画图,很快就解决了

FSO一定会引起安全警报,但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法。
1、使用Download行为。
2、使用ADODB.Stream。
这两个东西都只能在IE下使用,一般情况下不会引起IE安全警报,尤其是使用Download行为时。

另外,将文件保存为HTA文件时,是不会出现任何安全警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棒啊你 这个我要收藏 以后做上位机肯定用得着 谢谢

网友:
这个会用到,标记一下

网友(2011-07-21):
真的是很厉害,留个爪

网友:
mark 这个比较有用

网友:
八一下,chrome和firefox上可以考虑svg,矢量图,和vml原理应该差不多

网友:
高人啊,果断马克。

网友(2011-11-28):
实际上把txt改后缀名为js并做简单的数据处理就是标准的调用方法了。这个在网络应用中很常见(所有的网络api调用都是这种机制)。如果楼主还需要的话我明天做个demo。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很有用的说

网友(2012-02-01):
回复 网友A: